快速格式化和普通格式化有什么区别?

楼主:
今天在学习Linux,里面讲解到了文件,看到一个大家应该也挺常用的功能,就是格式化。不管格式化U盘,SD卡还是硬盘,那么每次格式化的时候,大家是不是都会把快速格式化的选型勾起来,那么大家知道快速格式化和普通格式化的区别吗?

网友A:
快速格式化 应该是只标记了一下。系统认为这些空间腾出来了。 普通格式化更细致点。删除了数据,还检查了磁盘。

急就快速格式化,不急就普通格式化。

磁盘有问题就普通格式化,不要使用快速格式化。

更彻底的低级格式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快速格式化 应该是只标记了一下。系统认为这些空间腾出来了。 普通格式化更细致点。删除了数据,还检查了磁 ...

为什么磁盘有问题就要用普通格式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磁盘有问题就要用普通格式化?

没问题也可以。磁盘有坏道普通格式化可以看出些问题。真是磁盘有问题最好低价格式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wangerxian 发表于 2022-9-16 15:40 为什么磁盘有问题就要用普通格式化? 没问题也可以。磁盘有坏道 ...

原来如此,难怪有些U盘的实际大小不一样,因为U盘有坏道,所以大小就不一样了。

网友:
快速格式化仅重写存储盘的引导区、文件分配表等信息,全盘格式化则执行所有存储区的格式化。另外,对于传统机械硬盘还有个低级格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