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AD批量隐藏元件标号

楼主:
AD批量隐藏元件标号

我们在绘制PCB时,实际工作中有时不想看到元器件的标号参数,影响视野不利于PCB的布局,下面来批量操作隐藏所有的元件标号参数。

首先打开PCB文件如下图

选中其中任意一个元器件后,右击,选择

网友:
点击确认后,将出现PCB Inspector,将Show Name后面的√去掉即可

网友:
确实方便。

不光是隐藏标号,批量修改标号尺寸(高度和线粗细度)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