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驱动LCD花屏或者是就是不亮,应该从哪方面下手调试?

楼主:
linux驱动LCD花屏或者是就是不亮,应该从哪方面下手调试?一般都先考虑哪里会出问题?

网友:
我觉得要先排除硬件问题,如果硬件确定没问题了,开始看看是不是通信问题。

通信问题先看看能不能获取屏幕寄存器的数据,如果可以再开始简单的读写,如果读写都没问题,就看屏幕的配置参数了,如果寄存器配置没问题,要就不好找问题了。

网友:
首先确定是否为硬件问题,如果硬件没有问题在考虑是不是软件兼容问题。

网友:
第一,先确定屏是不是好的,用其他的单片机驱动一下,确认接线、电压等。

第二,如果屏可以正常驱动,用逻辑分析仪看看时序是不是对。

第三,最好先用模拟的spi驱动。

网友:
如果是屏闪估计是驱动和屏初始化配置的问题。还有系统是否支持。

如果一点都不亮,看哪里来的屏。以前亮不亮。都不知道的话就不好说。

网友:
硬件没问题的话,那多半是驱动。这个东西确实很费劲,如果原厂可以给你调参数,会比较方便。你自己结合你自己的屏调,可能会花不少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