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选型——TVS管选型一般要注意哪些参数?

楼主:
这是我找的一份TVS的规格书,

问题1:

想请教一下大家平时在进行TVS选型的时候比较关注哪些参数?

(我的关注点在VR,VBR,VC,IPP)

我想第一考虑是VR,这个VR是要大于被保护的电源电压。

但是钳位电压VC比VR又高出不少,这样能够起到保护作用吗?

问题2:

然后信号线上用的TVS和电源用的TVS是一样的吗?

有的人说信号线上用的是ESD防静电,TVS是用在电源防浪涌,

是这么一回事吗,他们最主要的区别在哪里?

网友:
TVS二极管是和被保护电路并联的:当瞬态电压超过电路的正常工作电压时,二极管发生雪崩,为瞬态电流提供通路,使内部电路免遭超额电压的击穿或超额电流的过热烧毁。

TVS选型一般关注的参数关断电压、击穿电压、钳位电压、脉冲功率、寄生电容等等。

网友A:
1) VC电压越小越好,VC要求小于电路允许的最大安全电压。

2) TVS管适用用于静电放电(ESD)防护。常规功率型TVS管的结面积大,因而不适合高频信号电路的保护。常规功率型TVS体积较大,适用于防静电的TVS一般体积较小,寄生电容较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VC电压越小越好,VC要求小于电路允许的最大安全电压。 2) TVS管适用用于静电放电(ESD)防护。常规功 ...

感谢您的回复!所以浪涌管和静电管本质是一样的是吧,就是应用场景不同。TVS浪涌管(功率型TVS)用在电源处,ESD静电管(非功率型TVS)用在信号防护?可以这么理解吧。

网友:
TVS可以考虑下扬杰和MDDD,交货周期短,响应时间快,整个合作下来很流畅,特别是急性子的我,可以找类似供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