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找卫星是不是有点忽悠

楼主:
天线都没有接  全凭手机在哪儿晃

【'打卫星'入门】掌握了这些技术,你也可以轻松完成业余卫星通信

网友A:
需要不少专业设备

网友B:
啥时候地球人能用卫星刷短视频,还得等多少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啥时候地球人能用卫星刷短视频,还得等多少年?

按正常发展来看是用不了多久   但是现在的局势动荡   各方面天灾来看不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不少专业设备

专业和强烈业余爱好者是可以玩的  这个门槛总感觉有点儿高似的

网友C:
在我看来离找卫星最近的就是小时候用大锅盖,真得对准了,要不就没台

网友D:
手机只是辅助工具,估计应该是靠手机的GPS定位功能来辅助确定方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我看来离找卫星最近的就是小时候用大锅盖,真得对准了,要不就没台

这个我确实干过不少    当时不知道什么只知道水平垂直  现在搞懂了些许东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手机只是辅助工具,估计应该是靠手机的GPS定位功能来辅助确定方位。

这么说和那个地图导航就有些许一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么说和那个地图导航就有些许一致了

就是特殊的“地图导航”……

网友:
如果 LNB 的同轴电缆上有 12V 或 18V 的直流电源电压,则当天线不在卫星时,您通常会看到大约 0800 到 1600 的 AGC。当碟形天线指向卫星时,您应该会看到 AGC 上升到大约 1200 到高达 2200。如果您没有看到 AGC 的任何变化,那么您很可能没有指向天空中的正确位置。
LNB 和 DAC 中的调谐器之间没有太多可以防止一种形式看到 AGC 上升,即使在错误的卫星上,所以如果没有看到任何变化,则天线没有指向正确的方向,或者有天线和卫星之间的障碍物。
这可能有几个原因,包括:
航向输入不正确,方位角未对准,GPS 位置错误,仰角未对准,极化在相反极上,卫星被阻挡。卫星频率错误,卫星经度错误。其他卫星设置错误。
AGC低于0400左右,表示LNB没有供电电压,或者调谐器没有连接到LNB。话虽如此,有些调谐器型号的 AGC 约为 800,没有信号或电源电压。
检查您的调谐器设置
按 NEXT 按钮进入 SAT 菜单,然后按 ENTER ENTER 循环浏览天线参数。记下每个参数,并将其与卫星提供商发送的说明进行比较。
以下是 Telstar T11n 与四 LNB 的设置示例。您所需的设置可能完全不同。
SAT     037.5W
阈值    1680
兆赫    1243
千赫    0000
语气    上
伏特    垂直
前向纠错    SCPC
偏斜    0000
NID    0000
检查陀螺罗盘输入
陀螺仪航向输入到天线不正确。停电后,陀螺罗盘可能需要几个小时才能确定正确的航向。通过按 NEXT 键直到进入 LAT LON (SHIP) 菜单,检查您是否正在接收来自陀螺仪的数据。按 ENTER 几次进入菜单并转到航向屏幕。屏幕左侧的标题是陀螺仪的输入,右侧的标题是天线从 DAC 接收的内容。
手动检查航向。
按向左箭头并将光标移动到标题下,然后按向上或向下键将其中一个数字更改为其他数字,然后按 ENTER。如果航向保持在新设置并且没有恢复到原始航向,那么您没有接收到来自陀螺仪的输入。如果它变回原始设置,则您正在接收来自陀螺仪的数据。
前往舰桥并使用磁罗盘或手动罗盘验证实际航向,同时考虑磁变化和偏差。如果陀螺仪的实际航向明显错误,则需要更正。如果不能立即校正,可以手动将天线驱动到校正后的方位角以找到卫星。如果船只在稳定航线上或系在码头上,这将工作一段时间。
如果无法纠正,有办法断开航向输入,手动输入正确航向来寻找卫星。天线需要进入卫星参考模式才能在没有航向输入的情况下运行,直到可以纠正陀螺仪。
检查方位角和仰角对齐
手动搜索卫星。
如上所述,再次瞄准卫星,并在天线稳定下来后记下目标方位角和仰角。在 AZ EL 菜单中,按左箭头可将方位角缓慢向下移动约 10 度,同时观察 AGC 的变化。然后尝试使用右箭头在方位角上升,直到您在目标方位角上方 10 度并观察 AGC。返回目标方位角。然后在观看 AGC 的同时尝试使用上下箭头上下 10 度的仰角。
如果您看到 AGC 上升,请停止,并尝试使用左/右和上/下箭头使信号达到峰值。一旦跟踪,检查调制解调器上的接收灯。如果您获得稳定的接收光,您可以 99.9% 确定您在正确的卫星上。如果没有,您可能正在跟踪错误的卫星。
将天线指向船头
如果所有其他方法都失败,请检查航向并将方位角更改为与航向相同。换句话说,将天线指向船头。然后转到天线并验证它是否指向船头。
如果在锚点摆动,您可能需要一些帮助,通过 VHF 无线电或手机进行通信,以确保在观察天线罩中的天线时方位角与航向保持相同。
将仰角指向 0 度
关闭跟踪,并将仰角更改为 0 度。然后转到天线,并验证天线是否指向地平线。如果不是,请尝试估计它在地平线上方或下方的度数,并尝试在瞄准卫星时手动补偿此误差。
重置天线的电源。
如果一切都失败了,可能需要重置天线的电源并让天线重新初始化。这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请注意,对于 VSAT,关闭天线控制器上的电源开关不会重置天线的电源(对于电视天线,它会这样做)。在许多情况下,天线的电源由船上其他地方的 UPS 供电。确保天线已重置的一种方法是爬上天线罩并打开位于天线罩底部的断路器,关闭再打开。
电视天线从同轴电缆上的天线控制器接收电源,因此关闭天线控制器将重置两者的电源。
观察天线重新初始化
09 系列之前的所有天线都有一个机械水平笼,其中包含传感器,这些传感器告诉天线如何补偿船只的运动并保持传感器与地平线保持水平。
水平笼是天线框架侧面的一个 50 毫米 x 70 毫米银色或金色的小盒子,由带皮带的小型步进电机驱动。当天线第一次打开时,您会听到并看到水平笼驱动到它的物理终点。当它到达终点时,您会听到它发出几声咯咯声,因为它确认它已到达起点。然后它将移动到 45 度位置,天线将在高度上驱动到水平笼应该水平的 45 度。
几秒钟后,十字水平仪将驱动天线左右水平。
然后方位角将沿顺时针方向驱动整个天线,直到它指向船头。一两分钟后,它将驱动目标卫星。(电视天线不同)
在初始化时观察天线通常会出现问题,尤其是在寻找卫星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