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四管子同步升压拓扑 ,在输入电压什么条件下 输入电流是最大的呀 ?

楼主:
 这种四管子同步升压拓扑 ,在输入电压什么条件下 输入电流是最大的呀 ?我该怎么考虑选器件呢  请大佬出来指点一下

网友A:
『在输入电压什么条件下 输入电流是最大的呀 ?』

如果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均不变,显然输入电压最低时输入电流最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输入电压什么条件下 输入电流是最大的呀 ?』 如果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均不变,显然输入电压最低时输 ...

为啥呢  老师,他这又能升压 又能降压 ,降压的时候不应该是输入电压最大的时候电流最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呢  老师,他这又能升压 又能降压 ,降压的时候不应该是输入电压最大的时候电流最大吗?

『他这又能升压 又能降压 ,降压的时候不应该是输入电压最大的时候电流最大吗?』

无论哪一种开关电源,都是近似的功率传输。当然,电路中有损耗,但设计时都是尽量减少损耗。当损耗接近于零时,输出功率等于输入功率(效率接近于1),无论是升压、降压还是升降压。所以,无论哪种开关电源,输出功率保持不变,总是在输入电压最低时输入电流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