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技术N32G430】02 小小扩展,上通下达

楼主:
02 小小扩展,上通下达

        本文主要介绍并记录EVA底板的设计思路和过程,本次设计基于N32G430C8L7_STB开发板的扩展引脚及尺寸,鉴于不同开发板的尺寸差异,EVA底板尽可能涵盖测试器件的情况下做小一点,转接板则作为被测开发板和EVA底板之间的转接。

        已知目前包含的的器件有液晶屏、NB模块、按键、实时时钟、传感器若干、存储器等等,N32G430C8L7_STB开发板的尺寸并没有具体的标注,最主要的引出引脚的具体位置尺寸都没有,只能使用游标卡尺测量,力求尽量精准。

        本EVA板主要目的是用于测试不同的单片机,接下来对所包含的内容简单一下简单的介绍。

1、第一部分就是集成的电源供电模块

        其中可以使用被测开发板5V供电,同时可以给本测试板供电及电池充电;

2、供电开关

        使用5V供电时优先供电,同时按键或者自锁控制总供电,同时包含了一路ADC采集;

3、LDO设置

        考虑NB模块的供电要求,单独供电,其他模块共用一个;

4、扩展的5向按键

        有的开发板资源限制只带了一个按键,这样太影响功能实现,所以增加按键,不一定都用;

5、其他:液晶屏、NB模块、温湿度传感器,flash、外部的RTC、蜂鸣器、指示灯都添加了一下,不一定都用,根据资源和需求添加,基本能涵盖多数的测试要求了。

实物如下:

网友A:
2 小小扩展,上通下达

        本文主要介绍并记录EVA底板的设计思路和过程,本次设计基于N32G430C8L7_STB开发板的扩展引脚及尺寸,鉴于不同开发板的尺寸差异,EVA底板尽可能涵盖测试器件的情况下做小一点,转接板则作为被测开发板和EVA底板之间的转接。

有多出的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2 小小扩展,上通下达         本文主要介绍并记录EVA底板的 ...

要文件还是要实物?上边有一个物料是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