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个MOS管的参数 ,这个是V GSth跟TJ的温度关系,为啥还有条件VGS=VDS?

楼主:
为什么这个MOS管的参数 ,这个是V GSth跟TJ的温度关系,为啥还有条件VGS=VDS? 为啥要有这个条件呢 ?

还有下面这个ID跟VGS的关系,为啥有加个条件VDS=-6v? 这也不对啊,,完全导通的时候 DS间的内阻不是很小吗 ? 10mΩ多,怎么电压是-6V那么高呢

网友A:
VGS(th)是负温度系数,当温度上升时,MOSFET将会在比较低的栅源电压下开启。

可以先了解一下,VGS值的阈值电压或开启电压,用VGS(th)表示的

网友B:
『为什么这个MOS管的参数 ,这个是V GSth跟TJ的温度关系,为啥还有条件VGS=VDS? 为啥要有这个条件呢 ?』

MOS管开启电压除受温度影响外,还与漏极电压有关。当然需要规定测试时的条件。

这样规定,实际上是把门极漏极联接在一起,对门极施加固定电流,测量门极上的电压。改变温度,再测量另一温度下开启电压。

网友B:
『还有下面这个ID跟VGS的关系,为啥有加个条件VDS=-6v? 这也不对啊,,完全导通的时候 DS间的内阻不是很小吗 ? 10mΩ多,怎么电压是-6V那么高呢』

你怎么不看看此时漏极电流已经上百安培了?况且此时MOS管并未完全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VGS(th)是负温度系数,当温度上升时,MOSFET将会在比较低的栅源电压下开启。 可以先了解一下,VGS值的阈 ...

老铁你每次回答的都跟我问的对不上,完美避开我的问题,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这个MOS管的参数 ,这个是V GSth跟TJ的温度关系,为啥还有条件VGS=VDS? 为啥要有这个条件呢 ?』 ...

您说的开启电压受漏级电压的影响,是受漏级对地电压的影响吗,还是DS间的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有下面这个ID跟VGS的关系,为啥有加个条件VDS=-6v? 这也不对啊,,完全导通的时候 DS间的内阻不是很小 ...

现在搞不懂这个DS间的电压是故意外加的呢?还是当GS间的电压达到一定的值之后,通过的那么大电流之后ds一直是6v?这个电流大小是谁控制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说的开启电压受漏级电压的影响,是受漏级对地电压的影响吗,还是DS间的电压?

『开启电压受漏级电压的影响,是受漏级对地电压的影响吗,还是DS间的电压?』

是漏极与源极之间的电压。

不过,测试V GSth时信号是门极对源极的电压,所以源极是输入与输出的公共端,把源极当做  “地” 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搞不懂这个DS间的电压是故意外加的呢?还是当GS间的电压达到一定的值之后,通过的那么大电流之后ds一 ...

『现在搞不懂这个DS间的电压是故意外加的呢?还是当GS间的电压达到一定的值之后,通过的那么大电流之后ds一直是6v?』

当然是外加的,且在测量过程中保持不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搞不懂这个DS间的电压是故意外加的呢?还是当GS间的电压达到一定的值之后,通过的那么大电流之后ds一 ...

『这个电流大小是谁控制的呀?』

首帖第二幅图,横坐标为VGS,纵坐标为ID。数学上通常规定横坐标为自变量,纵坐标为函数。你说ID是谁控制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太阳yy 发表于 2022-9-19 12:19 现在搞不懂这个DS间的电压是故意外加的呢?还是当GS间的电压达到一定的 ...

那我可以这样理解吗老师,当我把mos做开关使用时,gs间的电压决定了ds间内阻的大小,而ds间的电流是外面控制电路决定的电流,这个电流跟电阻决定了ds间的电压大小,这样理解正确吗?如果gs间的电压不能达到导通电压的话,那么外电路的电流就会很小,上不去,是这意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我可以这样理解吗老师,当我把mos做开关使用时,gs间的电压决定了ds间内阻的大小,而ds间的电流是外面 ...

『当我把mos做开关使用时,gs间的电压决定了ds间内阻的大小,而ds间的电流是外面控制电路决定的电流,这个电流跟电阻决定了ds间的电压大小,这样理解正确吗?』

N沟MOS管当做开关使用,GS之间电压要么为很小(接近于零甚至为负),此时MOS管关断,DS之间电阻非常大,要么足够大(超过VGSTH很多,但小于允许值),此时MOS管充分导通,DS之间电阻非常小。

DS之间的电流,在MOS管当做开关使用时,要么非常小(此时MOS管关断),要么由外电路(电源和负载)决定(此时MOS管充分导通)。MOS管充分导通时,DS之间电压应该很小(由电流和MOS管的导通电阻决定,此时已经不受GS之间电压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我可以这样理解吗老师,当我把mos做开关使用时,gs间的电压决定了ds间内阻的大小,而ds间的电流是外面 ...

『如果gs间的电压不能达到导通电压的话,那么外电路的电流就会很小,上不去,是这意思吗』

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我可以这样理解吗老师,当我把mos做开关使用时,gs间的电压决定了ds间内阻的大小,而ds间的电流是外面 ...

『如果gs间的电压不能达到导通电压的话,那么外电路的电流就会很小,上不去,是这意思吗』

当然,GS之间电压够大的话,如果DS之间电压非常小(由外电路决定)的话,电流也上不去。只不过GS之间电压变化对D极电流的影响要比DS之间电压变化对D极电流的影响在一定范围内要大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gs间的电压不能达到导通电压的话,那么外电路的电流就会很小,上不去,是这意思吗』 当然,GS之 ...

明白了 老师,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