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选型DT4215和15B怎么选

楼主:
打算买个万用表,使用场景多数需要测试600-900V的电压(偶尔会过压1000+),所以一直用fluke的15B+,公司里的表也都是15B,其它牌子的用不住,国产表低电压没事高压经常坏,后来就用15B,但是两三年的时间也坏了2块了。15B主要是太贵。想买个日置的DT4215,也是500上下。有知道小伙伴能不能给点意见。

网友A:
前几块万用表坏的原因是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几块万用表坏的原因是啥?

怀疑可能是高压击穿了,有时电路中会出现1000V以上的电压,而且时间很长不是脉冲,是连续的电压,所以公司里除了15B很少有表能抗住。也可能是使用不当,如使用电流挡没有切换就去测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怀疑可能是高压击穿了,有时电路中会出现1000V以上的电压,而且时间很长不是脉冲,是连续的电压,所以公 ...

那是不是针对应用场景,可以让厂家推荐一些合适的万用表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不是针对应用场景,可以让厂家推荐一些合适的万用表呢 :)

建议很好,尤其是国产表,要是测高压的时候不损坏,那我一定买国产的。fluke真的是太贵了。很多场合精度不是第一指标,表的可靠性非常重要,1000V+的电压可以测不出来,但是重要的是不要损坏。公司里因为国产表故障率高,才下决心换成15B,20多块表只坏了2块,研发这里就时常没有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不是针对应用场景,可以让厂家推荐一些合适的万用表呢 :)

尤其是DT4215,听说是国内特供,主要是针对15B+,而且是真有效值测量,很是心动。要是有DT4215的试用活动,十分期待能够争取一次机会。fluke大家都知道,唯一的缺点就是肉疼。DT4215很可能成为通用表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