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升压后又降压接至电源后产生的问题

楼主:
因产品需要,设计电路产生了疑难问题。例如:一12v电池接DC-DC升压电路,电压升至18v。输出又接一DC-DC降压电路,降至12v,输出又接至电池。由于电压不可能精准等于理想值,降压后的电压略高于12v,这时降压输出端与电池正极连接在一起。连接点车电池正极点间电阻极少,微弱的压差将导致连接点与电池正极点间产生电流,此电流将流向何处?

网友:
『此电流将流向何处?』

流入升压电路,抵消部分电池电流。

网友A:
这样的设计是为了什么啊?徒劳消耗

网友:
就是为了稳定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设计是为了什么啊?徒劳消耗

楼主这样联接,只不过是实验,实际使用的电路,不会这样联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设计是为了什么啊?徒劳消耗

但是,某些特殊情况,这样联接是正常的使用方法。

假定首帖图中左边大方框是受测试的电源,右边大方框是个电子负载,电子负载用来测试待试电源的特性。那么左边大方框从12V电源中取得的能量将完全被电子负载转换成热散失掉。如果电子负载做成特殊的开关电源,其输入具有恒电阻或者恒功率或者其它特性,其输出又能够反馈到12V电源,那么电路中转换成热的能量将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