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段码屏供电低时,正面看显示不清楚,侧面看显示反而很清楚?

楼主:
邀请:@maychang   @jimtien   @freebsder   @lugl4313820   参与回复

为什么段码屏供电低时,正面看显示不清楚,侧面看显示反而很清楚?现图是2.5V供电时的效果

网友:
『为什么段码屏供电低时,正面看显示不清楚,侧面看显示反而很清楚?』

这种现像,可能是供电电压低时,光通过液晶后偏振角度不够大所致。

网友A:
段码液晶屏有视角之分的,常用的6点钟视角,12点钟视角等。在不考虑屏的显示类型,比方一款屏的视角做的是6点钟的,也就是说在6点到屏的垂直方向看,是可以看清楚显示内容的,那么我们从12点钟方向去看这款屏的话,就会看不清楚或者模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段码液晶屏有视角之分的,常用的6点钟视角,12点钟视角等。在不考虑屏的显示类型,比方一款屏的视角做的是6 ...

谢谢。请问,您所说的6点角度,与液晶屏的垂直角度有多少度夹角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请问,您所说的6点角度,与液晶屏的垂直角度有多少度夹角呢?

LCD的视角是由LCD显示屏在仪器上的位置来确定。例如计算器一般放在桌上或拿在手上使用,LCD做成6:00视角最好。有些仪器上的LCD屏装在低于人眼视线以下,一般做成12:00视角。汽车上的时钟一般装在驾驶员的右边,做成9:00的视角最佳。

网友:
从物理本质上讲,就是2楼maychang所言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