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运放电路——RMS转DC电路

楼主:
 电路原理图如上图所示,输入信号为有好几种,分别如下所示:

1、频率f=470KHz,Vpp=19.6V的正弦交流信号

2、频率f=395KHz,Vpp=23.2V的正弦交流信号

3、频率f=60KKHz,类似心电图的信号,Vmax=20,Vmin=-10V

请问:

1、第一个运放是两路跟随器,可是为什么要用两级跟随呢?

2、后面的运放是怎么实现RMS值到DC值转换的呢?

网友A:
问题1:因为运放是双运放,要么都用,要么不用的一路需要做适当处理,避免受干扰影响状态。

问题2:后面那个运放为精密整流电路,将交流信号转换为直流信号。

网友:
对于运放电路和逻辑电路应该使用专用符号进行电路图绘制,否则很难一眼看明白电路原理,出错的话也容易被忽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1:因为运放是双运放,要么都用,要么不用的一路需要做适当处理,避免受干扰影响状态。 问题2:后面 ...

明白了,谢谢chunyang老师的指点,我再去找一找运放精密整流电路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