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自带有EEPROM,有必要再外挂一个EEPROM吗?小体积大容量的EEPROM比较贵!

楼主:
单片机自带有EEPROM,有必要再外挂一个EEPROM吗?小体积大容量的EEPROM比较贵!

网友A:
够用就不要外挂了。浪费钱还麻烦。

网友:
这个得看需求啊,有必要就得挂,不过换一个大容量的单片机应该也不错

网友:
要大容量得用Flash或者TF卡

网友:
看需求,够用就行

网友B:
我印象里是nor flash 价格贵但是速度快 内置资源够用 外挂反而累赘

网友C:
依据用量呀,不够肯定要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够用就不要外挂了。浪费钱还麻烦。

就是老是擦写,会不会影响到MCU的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印象里是nor flash 价格贵但是速度快 内置资源够用 外挂反而累赘

现在用的是24CW128X    128-Kbit   16K字节  SOT-23-5封装  价格贵的离谱  而且供货也没保证。现在就想用MCU自带的RAM,用来存数据。每次使用会擦除一次。大概一天使用一次,产品的寿命定的是3年,用MCU自带的RAM,可行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依据用量呀,不够肯定要挂。

   存储器
—  64 Kbytes 的 flash 存储器
—  4Kbytes 的 SRAM

用flash还是SRAM代替外挂的EEPROM?

网友:
引用 网友D:
   存储器  —  64 Kbytes 的 flash 存储器  —  4Kbytes ...

SRAM? flash吧?

看STC51就是用flash模拟eeprom。这种的话如果你数据不是经常保存和擦除。那没问题。如果你很频繁的还是不好。

有些是可以的。比如stm32L0XX里面的这种eeprom。是完全没问题。那就是eeprom只是做芯片里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   存储器  —  64 Kbytes 的 flash 存储器  —  4Kbytes ...

看你成本。不差钱就上铁电。用内部flash做,像楼上damiaa说的,频繁写受不了。

网友:
我觉得使用AT24Cxx的芯片来保存数据很方便,可以任意写入数据,不用考虑擦除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你成本。不差钱就上铁电。用内部flash做,像楼上damiaa说的,频繁写受不了。

现在是每100ms采集一组数据,每一秒存20个字节   外部现在用了一个EE  16KBit,想省掉这个EE  因为换了一个MCU   flash有64Kbit的空间  程序刚好占了32Kbit,剩下还有32Kbit想用来当做EE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QWE4562009 发表于 2022-9-21 15:55    存储器  —  64 Kbytes 的 flash 存 ...

现在是每100ms采集一组数据,每一秒存20个字节   外部现在用了一个EE  16KBit,想省掉这个EE  因为换了一个MCU   flash有64Kbit的空间  程序刚好占了32Kbit,剩下还有32Kbit想用来当做EE用

网友:
这个主要是看你的需求了,不够肯定要挂,够了就没必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是每100ms采集一组数据,每一秒存20个字节   外部现在用了一个EE  16KBit,想省掉这 ...

你要算一下设计周期内的写入次数,我记得mcu的flash也就写几万次还是几十万次。

另外,你的可执行文件在mcu flash里面,你操作mcu的flash是有一定风险把可执行文件抹掉的,哪怕是你测试过,但是也有风险,这个和外部环境有关,所以你如果频率比较高的操作flash mcu,这个方案不太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