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如下TCL555输出方波的周期

楼主:
10芯积分

计算能力不足,请大家帮忙计算如下图中输出方波的周期

@maychang

@gmchen

@chunyang

@Gen_X

@qwqwqw2088

在计算过程中芯片内部MOS管导通电阻 ron 不能忽略

网友A:
555输出方波的周期与图中的Ra、Rb、C1、C2有关。如果是输出方波,加个电阻R接地,是想和C2组成RC什么,不知道是用的那种典型电路,不多见。

另外,C15多余,有它在不一定能有方波产生。可随便找个仿真软件仿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55输出方波的周期与图中的Ra、Rb、C1、C2有关。如果是输出方波,加个电阻R接地,是想和C2组成RC什么,不知 ...

基本电路是参照手册中给的电路,如下图

首帖中的这个电路是一台进口仪器上的,这个电路我们也做了实物电路,输出确实是方波,板子也能用,现在就是要从理论上去推导这个

这个截图里面这个电路的充放电时间我在另一个帖子里面推导过了,最终推算出来的与手册上给的计算公式一致

现在就是在C下面串联另一个C,然后该C并联一个电阻,这个的充放电的计算不太会,如果只是串联一个C或者一个R这中相对简单一点,可以推算,但是两个一起混入电路中不好算了

网友C:
已经是一个二阶系统了,包含一个零点两个极点,阶跃响应要解高阶微分方程,直接给出公式太过复杂,不如仿真来得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基本电路是参照手册中给的电路,如下图 首帖中的这个电路是一台进口仪器上的,这个电路我们也做了实物 ...

555手册上的推荐公式,没有下面的C2和R,所以技术周期频率不知道该如何整

有实物电路,测试方波占空比推算,根据手册公式来验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是一个二阶系统了,包含一个零点两个极点,阶跃响应要解高阶微分方程,直接给出公式太过复杂,不如仿真 ...

你看看这样对吗?(你这个头像上的人是谁

网友:
引用 网友A:
555手册上的推荐公式,没有下面的C2和R,所以技术周期频率不知道该如何整 有实物电路,测试方波占空比 ...

请大佬看一下我6楼回复的这个计算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个人认为大家说的都对,只是各有侧重,6楼的很全面,只要你能用就好。

当频率落在上限(500KHz)的同等数量级,需要结合电路板的设计和分布,不是任何理论能完全解释的,有很多电路就是工作在100K-300K之间,利用空间感应的电容变化来作为“测量”电路。看你怎么理解这个“电容”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