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C标签除了圆形和方形,有其他异形吗?

楼主:
NFC标签常见的就是圆形和方形的,没见过不规则的形状,目前项目考虑用不规则的NFC标签,但是市场上好像没有,是因为不规则的NFC标签产生的电磁场有问题还是因为其他原因?

网友A:
可以做异形的,就是圆形和方形的用的人比较多,被大家所认可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异形的,就是圆形和方形的用的人比较多,被大家所认可吧

就是可以定制异性的是吧?一般厂商都能下?

网友C:
很简单 你把标签做小 外面套壳,五角星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 你把标签做小 外面套壳,五角星都可以

想要的是天线异形,不是外壳异形

网友D:
那要看你说的“不规则形状”到底是怎么个不规则,具体尺寸又是多少。市面上的成熟产品都是成本最优化的结果,异型不是不可以,你得为此出价。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要看你说的“不规则形状”到底是怎么个不规则,具体尺寸又是多少。市面上的成熟产品都是成本最 ...

类似这种形状和尺寸,如果能做,有木有推荐厂家,我咨询咨询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类似这种形状和尺寸,如果能做,有木有推荐厂家,我咨询咨询去~

就你这个尺寸,可以确定能做。注意最细的地方尺寸,不小于市售产品就没问题,要是能完整包含市售常规产品,那成本更低,直接采购内电路自行安装即可。如果整体定制,找专业生产厂家就是,这个不难找,网上搜然后电话联系就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就你这个尺寸,可以确定能做。注意最细的地方尺寸,不小于市售产品就没问题,要是能完整包含市售常规产品 ...

明白了,最细地方的尺寸指的是哪个位置?例如上图来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最细地方的尺寸指的是哪个位置?例如上图来说。

你拿卡尺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最细地方的尺寸指的是哪个位置?例如上图来说。

注意还要减去结构边沿的尺寸。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吾妻思萌 发表于 2022-9-20 11:44 很简单 你把标签做小 外面套壳,五角星都可以 想要的是天线异形, ...

应该还是圆形对信号最好吧,异性主要会影响型号,这个就得仿真看看了,不过我也不知道用什么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还是圆形对信号最好吧,异性主要会影响型号,这个就得仿真看看了,不过我也不知道用什么软件

其实也挺担心信号问题的。

网友:
形状可以定做,只是圆形和方形用的比较多,成本更好控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可以定制异性的是吧?一般厂商都能下?

不好说,这个得有量,你可以试试,找几个厂家咨询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好说,这个得有量,你可以试试,找几个厂家咨询一下

问了一个厂家,异形的开版费一个就要5k。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了一个厂家,异形的开版费一个就要5k。

是啊,没必要自己做异形的,成本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没必要自己做异形的,成本太高了

但是不做异形效果不好,做了异形效果也不清楚行不行。

网友F:
保守的人说存在即合理,激进的人说不试试怎么知道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保守的人说存在即合理,激进的人说不试试怎么知道呢

所以还是得从各方面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