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在放大区使用的时候考虑功率之后下面的热阻考虑用哪个啊?

楼主:
三极管在放大区使用的时候考虑功率之后下面的热阻考虑用哪个啊?  到底怎么怎么选择呢 功率到底能用到多少呢 ? 上面哪个热阻那么大。。下面的热阻小,我该用哪个计算TJ

网友A:
热阻与三极管工作在什么状态(开关状态或者线性状态)无关,与管子的温度无关,是管子封装的特性。

图中两个热阻数值,是PN结到不同位置的热阻。前一个是PN结到环境(空气)的热阻,后一个是PN结到焊接点的热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阻与三极管工作在什么状态(开关状态或者线性状态)无关,与管子的温度无关,是管子封装的特性。 图中两 ...

是的,老师,如前面的帖子,我应用三极管做稳压电路,那么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我用电流乘以电压计算出功率之后的,是不是应该用(TJ-TA)/RTH=P 这个公式来核算 管子的TJ温度吗? 如果超过了TJ的最大值 ,就说明功率太高了 ,设计不行,我这样理解正确吗?其中TA是环境温度

网友B:
上面的红框表示的是指结点对环境的热阻

下面红框表示的是从结点到焊点的热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maychang 发表于 2022-9-20 20:02 热阻与三极管工作在什么状态(开关状态或者线性状态)无关,与管子的温度 ...

『我这样理解正确吗?』

正确。应该计算结温,结温高了管子要失效。

实际使用时,结温不能用到最大允许值,还要留出充分余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这样理解正确吗?』 正确。应该计算结温,结温高了管子要失效。 实际使用时,结温不能用到最大 ...

老师,现在的情况就是三极管有两个热阻,一个是到环境的热阻,一个是到solder的热阻,那我算出功率之后 到底用这两个哪个进行核算呀,,,有点糊涂了,。。因为这两个热阻值相差实在太大了

网友B:
热阻是越小越好

同样是192K/W的Rth(j-a)相同的情况,要考虑使用的环境温度变化。

无论是工作在放大状态还是开关的三极管,应选用热阻尽可能低的管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红框表示的是指结点对环境的热阻 下面红框表示的是从结点到焊点的热阻

我不是问这个 老铁,我是问该选择这两个哪个来核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热阻是越小越好 同样是192K/W的Rth(j-a)相同的情况,要考虑使用的环境温度变化。 无论是工作在放大状 ...

我不是问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不是问这个 老铁,我是问该选择这两个哪个来核算

两个都要考虑

结点到焊点的热阻牵涉到后期电路板工艺装配和电路板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都要考虑 结点到焊点的热阻牵涉到后期电路板工艺装配和电路板设计

..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老师,现在的情况就是三极管有两个热阻,一个是到环境的热阻,一个是到solder的热阻,那我算出功率之后 ...

我不知道你使用什么型号的管子,也不知道你的管子如何安装。

同一个管子,是否安装了散热片,结(管芯)到环境的热阻相差很远。不同的安装方式,结到环境的热阻也相差很远。例如,普通TO92的塑封小管子,用胶把管子粘贴到电路板上和管子位于空气中,热阻相差数倍。TO220封装的7805若不加散热片,功耗为1W时已经非常烫,加上足够大的散热片,10W也不在话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老师,现在的情况就是三极管有两个热阻,一个是到环境的热阻,一个是到solder的热阻,那我算出功率之后 ...

所以,不知道你使用什么管子,不知道你的管子如何安装,没法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不知道你使用什么管子,不知道你的管子如何安装,没法说。

老师已上传了datasheet 文件,SOT89 封装应用,没有散热器,只是单纯的贴在PCB上,然后后端接一个用到60mA左右的LDO输入端,该考虑那些参数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你使用什么型号的管子,也不知道你的管子如何安装。 同一个管子,是否安装了散热片,结(管芯) ...

还有上一个帖子的电路 我还有一个问题,刚才那个电路中三极管工作在线性区域,那么线性区域有一个特点就是,IB跟IC有比例关系,应该是IB的值被放大成IC的电流值,那IC的电流值不是由外电路的输出电压和负载决定的吗 。这个时候IC到底是由IB决定 呢 还有由外电路决定呢  有点糊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上一个帖子的电路 我还有一个问题,刚才那个电路中三极管工作在线性区域,那么线性区域有一个特点就 ...

见你的另一帖《三极管加稳压管设计出来的稳压电路疑问》16楼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maychang 发表于 2022-9-20 21:05 所以,不知道你使用什么管子,不知道你的管子如何安装,没法说。 ...

就你所提供的资料,还不足以计算热阻和结温。

第一件事,不知道你这个电路输入电压最高是多少,不知道你这个电路输出电流最高是多少。计算功耗必须计算最大功耗,所以需要计算输入电压最高和输出电流最大情况。说 “60mA左右”,那不是最大值。

第二件事,这种封装的2脚是三极管集电极引脚,管芯就焊接在该引脚的铜片上。结到焊接点的热阻就是管芯到这个引脚的热阻。这个引脚若是焊接在细细的导线上,管芯到环境的热阻就比较大(管芯到引脚,引脚再到导线,导线到PCB基板,基板到空气)。这个引脚若是焊接在电路板的一大块铜皮上,管芯到环境的热阻就比较小。若能把4脚也焊接到一大块铜皮上更好。铜皮越厚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maychang 发表于 2022-9-20 21:05 所以,不知道你使用什么管子,不知道你的管子如何安装,没法说。 ...

很奇怪,为什么要用这种三极管加稳压管构成的最普通的稳压电路。市场上各种线性稳压芯片太多了,有固定输出电压的,也有可调输出电压的,功率耗散也是多种多样。为什么要用三极管加稳压管自己搭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maychang 发表于 2022-9-20 21:05 所以,不知道你使用什么管子,不知道你的管子如何安装,没法说。 ...

后级已经使用了LDO,为什么在LDO之前另加一级性能很差劲的分立元件稳压电路?岂不是画蛇添足?

网友:
引用 网友C:
maychang 发表于 2022-9-20 21:05 所以,不知道你使用什么管子,不知道你的管子如何安装,没法说。 ...
就你所提供的资料,还不足以计算热阻和结温。 第一件事,不知道你这个电路输入电压最高是多少,不知道你这个电路输出电流最高是多少。计算功耗必须计算最大功耗,所以需要计算输入电压最高和输出电流最大情况。说 “60mA左右”,那不是最大值。 第二件事,这种封装的2脚是三极管集电极引脚,管芯就焊接在该引脚的铜片上。结到焊接点的热阻就是管芯到这个引脚的热阻。这个引脚若是焊接在细细的导线上,管芯到环境的热阻就比较大(管芯到引脚,引脚再到导线,导线到PCB基板,基板到空气)。这个引脚若是焊接在电路板的一大块铜皮上,管芯到环境的热阻就比较小。若能把4脚也焊接到一大块铜皮上更好。铜皮越厚越好。

现在的说明书中给的环境热阻就是放到pcb上,比如那个132k/W,下面还有个,16k/W的热阻,一个是到环境温度的,一个是到solder的,我现在搞不清楚我在设计的时候该用哪个参数来计算,因为设计时我们环境温度是70度最坏条件,但是焊盘温度最坏条件没有要求,所以不知道该怎么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