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某端口位为下降沿触发时,而它的中断使能位没有置位时,当出现下降沿时中断标志

楼主:
邀请:@maychang   @jimtien   @freebsder   @lugl4313820   参与回复

问题有两个:

设置某端口位为下降沿触发

1、它的中断使能位为0时,当出现下降沿时中断标志位会被置位吗,

2、在 中断使能位为0时 , 该端口位出现的下降沿,使对应的中断标志位被置1,而后  当 将该位的中断使能位置1时,程序会立马自动进入该中断的处理程序吗

网友:
『在 中断使能位为0时 , 该端口位出现的下降沿,使对应的中断标志位被置1,而后  当 将该位的中断使能位置1时,程序会立马自动进入该中断的处理程序吗?』

会。但还要看中断总控制位是否打开以及是否有其它高优先级或者同级中断正在执行。

网友:
中断使能是一个通道,控制是否开通到中断的通道。中断标志相当于一个事件。通道开通了事件可以通过。通道没开通就被堵住在这里。但事件还是发生了。只是没能通过而产生中断。

网友:
这个就跟单向道路一样,好多检查站,要不过要不等着

网友:
有下降沿 就会有标志位;

有标志位,同时使能中断入口,就能进中断程序

网友:
自己一试就知道结果的问题,还要问!哎!学习不是这个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