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嘉楠-K510开发套件内置应用的简单尝试(附:补开箱照)

楼主:
按照之前的步骤(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18496-1-1.html)生成镜像文件并烧写到TF中,插入K510套件,上电可以正常启动。启动后将自动运行v4l2_drm 应用程序,可以将其中一个摄像头的内容在屏幕上显示出来,这时摄像头和屏幕都被占用了。

可以通过PS命令查看,并kill掉。

[root@Canaan ~ ]$ ps

PID   USER     TIME  COMMAND

    1 root      0:01 init

    2 root      0:00 [kthreadd]

    3 root      0:00 [rcu_gp]

    7 root      0:00 [mm_percpu_wq]

8 root      0:00 [ksoftirqd/0]

……………………

143 root      0:38 ./v4l2_drm.out -f video_drm_1920x1080.conf -e 1 –s

……………………

找到这个PID,使用kill命令

[root@canaan ~ ]$ kill 143

屏幕上的内容立刻清零。

进入/app目录,发现其中还是有不少内置的应用:

[root@canaan /app ]$ ls

ai               dsp_log          mediactl_lib     uart

aws_iot_test     dsp_scheduler    pwm              watchdog

client           encode_app       rtc              wifi

crypto           gpio_keys        server           write_read_file

drm_demo         lvgl             trng

dsp_app_new      mailbox_demo     twod_app

尝试了一些,如下:

一、随机数

首先找一个看着眼熟的,随机数功能:

[root@canaan /app/trng ]$ ls

trng

[root@canaan /app/trng ]$ ./trng

B6C60D35

RESULT:PASS

支持随机生成一个16进制数,支持-b参数,以字节形式指定输出随机数长度,例如

[root@canaan /app/trng ]$ ./trng  -b 1
RESULT:PASS
[root@canaan /app/trng ]$ ./trng  -b 2
0C23
RESULT:PASS
[root@canaan /app/trng ]$ ./trng  -b 4
9DEF6592
RESULT:PASS

实际上它就是读取了/dev/hwrng文件,这个文件又来源于启动时的

[    6.633355] random: crng init done

二、LVGL

LVGL是little VGL,说是轻量级,但实际功能可不少,执行命令以后会放一段动画,清晰度不错,在1920x1080的屏上显示也比较流畅,有机会录下来吧。

[root@canaan /app/lvgl ]$ ls

lvgl

[root@canaan /app/lvgl ]$ ./lvgl

screen resolution: 1080x1920

lvgl我之前稍微研究过一段时间,感觉还挺有意思的,这次有机会也可以在这个开发套件上玩玩。

三、FFT

在dsp_app_new目录下内置了一些应用,如下:

[root@canaan /app/dsp_app_new ]$ ls

dsp_app              mailbox_demo.bin

这里的FFT我猜肯定不是让我在嵌入式系统上玩最终幻想战略版,多半是可以执行快速傅里叶变换,尝试执行以后,终端成乱码了……

[root@canaan /app/dsp_app_new ]$ ./fft.bin

./fft.bin: line 6: : not found

./fft.bin: line 6: ۦ: not found

./fft.bin: line 1: }R0not found

./fft.bin: line 1: can't open yw=uُ: no such file

./fft.bin: line 1: a*.

not found

./fft.bin: line 1: @: not found

./fft.bin: line 22: 6w[1]w

   #B

E 0F4%Ł0Bo_w  e[|cGGF­

Ew      d

F>GF

  wf3w

F>

?Iw     g

[|cGGF­

……

四、DRM

从启动过程打印可以看到,屏幕显示使用DRM,而在app目录下正好有个drm_demo,这不巧了吗?尝试一下看看:

[root@canaan /app/drm_demo ]$ ls

drm_demo

[root@canaan /app/drm_demo ]$ ./drm_demo

case ./drm_demo build Sep 18 2022 14:19:22

screen resolution: 1080x1920

显示内容:

显示了六个layer。代码似乎挺简单的,下一篇我具体展开分析一下。

以上是昨天的几个小尝试,今日先发出来。

PS:一直没写开箱,是因为手机效果真的不咋样,文档也不多,想copy都没素材,现在找了网上几个介绍图,给大家稍微展示这个开发套件吧:

1、组装好的外观照

2、开发板本身

3、板卡接口示意图

4、板卡功能示意图

网友:
以前用过K210,K510功能更强了

网友A:
用了K210,这次没机会体验,不知道K510的发热量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了K210,这次没机会体验,不知道K510的发热量如何?

嗯,我晚上拿表测一下功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