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Mi-net 嵌入式无线通信模块拉距测试怎么看LED指示灯?

楼主:
WiMi-net 微网高通是脱离笔记本电脑,进行远程节点的拉距测试工作,如下的例举均以WiMi-net 微网高通无线模块WM681B进行具体的介绍。
无线主站A与远程从站节点B之间的拉距测试
Step 1:确保无线主站A正常工作
无线主站模块WM681B,插入评估底板,安装固定螺丝,拧上吸盘天线后,接通电源(无线主站A建议使用稳定的交流电),组装成无线主站A。 打开无线主站A的电源开关,观察无线主站A的评估底板上的LED指示灯,先查看PWR(电源灯)是绿灯常亮,再看WTX(无线发射灯)红灯快速闪烁(30毫秒到50毫秒的闪烁周期)的状态,接着NET(无线联网灯)绿灯常亮,此时无线主站A正常工作。 在整个拉距测试过程中,要确保无线主站A始终处于开机状态,测试中不得断开无线主站A的电源。一般无线主站的天线架设离地面越高越好,故建议用户使用吸盘天线。远程从站节点B入网后,无线主站A的蜂鸣器会响一声,无线主站A的WRX(无线接收灯)绿灯闪烁(闪烁规律与远程从站节点B的WTX无线发射灯一致)。
Step 2:远程无线从站节点B拉距测试
首先,将无线从站模块WM681B,插入评估底板,安装固定螺丝,拧上棒状天线,接通电源,组装成远程从站节点B。无线主站A的位置固定不变,从站节点B的位置发生如下近距离、稍远距离、远距离、最远距离、调整至最佳距离,分别观察从站节点B的WRX(无线接收灯)、NET(无线联网灯)、WTX(无线发射灯)的指示状态。
1、近距离
从站节点B距离无线主站A是1米内时,打开远程从站节点B的电源开关,观察远程从站节点B的评估底板上的LED指示灯,先查看PWR(电源灯)是绿灯常亮,再观察WRX(无线接收灯)绿灯快速(周期在30毫秒到50毫秒之间)连续闪烁,说明收到无线主站A信号,此时蜂鸣器响一声, NET(无线联网灯)绿灯常亮,说明从站节点B注册成功,WTX(无线发射灯)红灯每间隔10秒闪烁一次,无线主站A和从站节点B之间就可以双向通信 ,关闭电源,拿着远程从站节点B开始拉距测试。
2、稍远距离
远程从站节点B与无线主站A相距约500米时,先拧上棒状天线,随后打开电源开关,PWR(电源灯)绿灯常亮,观察WRX(无线接收灯)绿灯闪烁周期在30毫秒到50毫秒之间快速连续闪烁,说明收到无线主站A信号,此时蜂鸣器响一声,NET(无线联网灯)绿灯常亮,说明从站注册成功,WTX(无线发射灯)红灯每间隔10秒闪烁一次,无线主站A和从站节点B之间就可以双向通信 ,关闭电源。
3、远距离
远程从站节点B与无线主站A相距约1500米时,先拧上棒状天线,随后打开电源,PWR(电源灯)绿灯常亮,先观察WRX(无线接收灯)绿灯时快时慢的无规律闪烁,说明收到主站A信号,但是有一定数量(比如10%)的破包率,此时再观察NET(无线联网灯)绿灯闪烁,随后WTX(无线发射灯)红灯闪烁,蜂鸣器响一声,NET无线联网指示灯,绿灯常亮,说明从站注册成功,无线主站A和从站节点B之间就可以双向通信 。关闭电源。
4、覆盖半径内最远距离
远程从站节点B与无线主站A相距约3000米时,先拧上棒状天线,随后打开电源,PWR(电源灯)绿灯常亮,先观察WRX(无线接收灯)绿灯偶尔闪烁,说明收到无线主站A信号,但是有很高数量(比如95%)的破包率,此时再观察WTX(无线发射灯)红灯在偶尔会闪烁,说明收到了主站的解码信号,解码正常,NET(无线联网灯)绿灯在慢闪烁,说明在无线主站A的覆盖半径内,可以收到主站的信号,正在执行注册,此时能看到WTX(无线发射灯)红灯在闪烁,说明从站正在与主站进行双向通信,过了2S后WTX(无线发射灯)红灯会熄灭,此时NET(无线联网灯)就会熄灭,这就是注册失败。说明收发链路不对称,要么主站的发射能力强从站的发射能力弱,或主站的接收能力弱,从站接收能力强。无线通信失败。
5、调整至合适距离
将远程从站节点B与无线主站A的距离缩短一点(如2800米),调整到远程从站节点B的LED指示状态可以再次出现远距离出现WRX、NET、WTX的LED的指示情况,就可以确定无线主站A与远程从站节点B的可以通信的最远通信距离。
WiMi-net 对嵌入式无线模块使用LED指示灯判定无线通信距离的的拉距测试方法,您觉得实用吗?欢迎大家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