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的自动重装功能如何理解

楼主:
自动重载寄存器 TIMx_ARR 用来存放于计数器值比较的数值,如果两个数值相等就生成事件,将 相关事件标志位置位,生成 DMA和中断输出。 TIMx_ARR 有影子寄存器,可以通过 TIMx_CR1 寄存器的 ARPE 位控制影子寄存器功能,如果 ARPE 位置 1,影子寄存器有效,只有在事件更新 时才把 TIMx_ARR 值赋给影子寄存器。如果 ARPE 位为 0,修改 TIMx_ARR 值马上有效。

我的理解是如果开启自动重装,那么只有在中断后才会把TIMx_ARR的值重新赋值,关掉则马上赋值TIMx_ARR。

我的目的是做一个一次性的中断,只要开启延时后中断一次就停止。不知道是关掉timer_auto_reload_shadow_disable还是开启。

网友:
timer_auto_reload_shadow_disable说的是是否使用影子寄存器。

这个是是否使用影子寄存器的问题。

影子寄存器是为了正在使用定时器时修改了TIMx_ARR,但你又不想它立即生效,只想执行这次比较后再生效而设立的。

我是这么理解:如果你使用定时器前修改使用影子寄存器。(这时定时器没有工作,也就是disable)。那就一样效果。你修改TIMx_ARR,影子寄存器也就同时被修改了。

如果你关掉使用影子寄存器:那效果就是定时器直接TIMx_ARR寄存器比较。

两种其实你都可以使用。做一下实验。没必要那么多担心。

不使用影子寄存器有时会发生如下情况:

比如:

你在主程序中每100毫秒给TIMx_ARR寄存器写个数字使它每500毫秒产生一次中断。

而你的定时器中断是一直开启的。

那因为TIMx_ARR没有使用影子寄存器。所以100毫秒数字就被更改了。就没机会产生中断。

如果使用影子寄存器。那每500毫秒后会产生一次中断。

还有不使用影子寄存器有时会发生如下情况:

比如:

假设你的定时器是初始化为5000毫秒中断一次。这时开启了中断。但中断还没产生。

但你的主程序在过了1000毫秒后就直接操作TIMx_ARR寄存器,设置成让100毫秒产生中断。

那后续估计就是操作后100毫秒产生中断了。

这些实验我没做过 只是这么理解。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