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12V的推挽电路输出的是5V电压

楼主:
这是一张使用6N137光耦通过推挽电路输出电路,让我困惑的是目前电路CLK只能输出5V的电压不是想想的12V,请问为什么。

网友A:
6脚Vo最高就E5V,Q1的基极就5V,NPN的三极管,你想发射机有几伏?

网友B:
你的光耦U19的VO引脚最高只有5V,Q1Q9是发射极输出,CLK端不可能超过5V,实际上还要低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光耦U19的VO引脚最高只有5V,Q1Q9是发射极输出,CLK端不可能超过5V,实际上还要低一些。

谢谢,的确是略低于5V,有什么办法将CLK的电压提高到12V

网友C:
引用 网友A:
6脚Vo最高就E5V,Q1的基极就5V,NPN的三极管,你想发射机有几伏?

我想发射极为12V,但是现在是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发射极为12V,但是现在是5V

你的CLK想要个什么样子?比如约等于12V或者上管关闭,下管拉到地,固定两个状态还是想做成方波控制信号?6N137工作电压不超过7V,你得再加一级二极管,你的上下管得换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的确是略低于5V,有什么办法将CLK的电压提高到12V

第一个办法,使用电源电压高于12V的光耦。第二个办法,在光耦与推挽级之间加一级共射极放大电路,且该级使用电源电压大于12V。

网友D:
推挽电路是共集电极的射随器,只有电流放大作用,没有电压放大功能

不能用4N25之类的光耦吗? 想拉多高就拉多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推挽电路是共集电极的射随器,只有电流放大作用,没有电压放大功能 不能用4N25之类的光耦吗? 想拉 ...

这个电路我搞明白了,通过分析也提高了对电路的认识,4N25太贵了成本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