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形电路板设计事项和准则是什么?

楼主:
圆形电路板设计事项和准则是什么

现如今PCB板有多种形状可供选择,尽管方形和矩形 PCB 仍然是最常见的,但随着电子行业的不断发展,圆形PCB也是逐渐崭露头角。

顾名思义,圆形PCB是板子是圆形的。它通常用于消费电子产品、可穿戴设备等。

圆形PCB 的优势在于它提供了更大的电路板空间。劣势是圆形PCB的制造需要非常小心,因为它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圆形PCB的走线过程需要很多时间。所以这些也会对圆形 PCB 的总成本产生影响。

圆形PCB的类型

圆形PCB具有不同的类型。这些包括:

  1. 单面PCB
  2. 双面印刷电路板
  3. 多层 PCB

单面圆形 PCB 带有一个导电铜层。这种类型的 PCB 广泛用于低密度设计。这种PCB在电路板的一侧具有组件,而在另一侧具有导体图案。此类 PCB 使用通孔或表面贴装技术。

双面圆形PCB在电路板的两侧都有导电层。它们被广泛使用到可穿戴设备、照明系统等应用中。

多层圆形 PCB 具有两个以上的导电层。虽然它们是最难制造的,但它们具有多种优势,包括:

  1. 它们适合更高的密度。
  2. 它们提供了更大的电路板空间。

圆形PCB设计

众所周知,圆形 PCB 在设计方面更为复杂。且很少有工具可以帮助设计圆形 PCB。当设计圆形 PCB 时,需要遵循一些设计规则。例如,这种板的周边只能用直线段成形。此外,在排列周边的线条时,需要在丝印层上放置一个圆圈。让我们详细看一些PCB布局和设计规则:

圆形电路板设计规则

  1. 首先,使用 CAD 工具绘制形状。
  2. 当然,如果圆形电路板是为高速设备设计的,那么默认情况下必须是多层印刷电路板。
  3. 电源层和接地层需要在不同的层中定义。多边形编辑器可以用来定义接地层或电源层的形状。
  4. 一些软件还提供定制电源和接地层的选项。
  5. 圆形电路板的设计需要拼板方案。
  6. 为了对圆形 PCB 进行面板化,普遍的方案是使用中断布线。圆形电路板之间必须保持 10 毫米(约 0.39 英寸)的间隙。
  7. 就安装技术而言,SMT(表面贴装技术)会比 THT(通孔技术)更适合用于放置组件。

总结一下

总体而言,使用圆形 PCB时,设计人员具有很大的灵活性。额外的优势还在于,你可以在进行过程中加入更多功能。此外,借助 CAD 工具,设计人员可以在电路板上添加焊盘形状。

虽然此类电路板设计复杂,但使用正确的软件可以帮助你减少设计过程的时间。遵循设计规则和最佳实践也可以大大有助于使 eth 流程无缝化。你还可以与参与 PCB 设计阶段的专业电子合同制造商打交道。这样,制造商可以帮助你采用最佳实践并及早指出任何设计缺陷,这样就可以避免在制造阶段出现一些意外情况,否则,一旦电路板制造出来,设计问题有时甚至会对公司的声誉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

网友:
大的电池组做成桶装的,电池保护电路一般做成圆形电路板

网友:
一个大问题就是圆形板的利用率不高,造成材料浪费,所以成本会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