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离谱的问题,为什么电容放电 要用电阻给它一个通路形成放电路径呢

楼主:
问一个离谱的问题,为什么电容放电 要用电阻给它一个通路形成放电路径呢, 消耗掉电容释放的电荷? 有人说 不加电阻电容放的点没有释放路径的话,就可能会损坏电路或者造成其他器件会误动作,,这就我不理解了,为啥加了电阻,电容释放的电荷就一定会通过该电阻呢? 还有就算他通过了 该电阻,那不就是电压加在了电阻上,有了电流,那有了电流之后在电阻上不是照样形成电压了吗 这样不照样有一个电压,会造成跟电阻并联的元器件有了电压出现误动作吗?

网友:
能量转换,物质不灭,认知世界的法器

网友:
电阻两端确实会有电压 但是根据rc能知道电压下降曲线,这是个动态过程,ζ这个数大小决定泄放快满 模拟电路都是电压电流连续变化。单看一个瞬间很难理解了啦

网友:
加上这个电阻,无非是让电容放电放得快一些。如果没有电阻,电容放电可能非常慢。

网友:
没有路径怎么放啊?就和放水一样,你得有渠啊

网友:
这个问题不离谱哦,也没说一定要放电通路,而是根据设计要求,要或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