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布式温湿度采集系统】+温湿度采集模块

楼主:
    经过一段时间熟悉W800芯片配置及demo代码,终于把温湿度采集模块的程序编写调试完成,现把模块的功能和使用列下下面,把代码整理一下,再公布源代码。

程序控制框图如下

使用说明

1> 点击温湿度采集电路板W800WFI模块BOOT按键,启动web配置wifi连接网络。

2> 笔记本电脑连接网络“softap_xxxx”,网络浏览器输入网址192.168.1.1,打开web页面,如下图,选择温湿度采集电路板扫描到的网络,然后输入对应密码,然后保存,完成配网,网络配置保存于电路板中,下次上电,可直接连接网络。

若是配网成功,则在打印面板中可显示如下信息

after int io =1

AP Mode web server config mode

[WEB]SSID:xxxxxxxx

[WEB]PASSWORD:xxxxxxxx

NETIF_WIFI_JOIN_SUCCESS

sta ip: 192.168.11.221

ip: 192.168.11.221

oneshot net up, time:331170

step1: init mqtt lib.

step2: establishing TCP connection.

step3: establishing mqtt connection.

step4: subscribe mqtt

step5: start the Heart-beat preservation timer

3> 配网成功后,会进行MQTT服务器的连接,并对需要接收的主题进行订阅。

4> 启动温湿度传感器SHT20数据读取操作。

5> 已间隔1秒的速度,通过MQTT协议,发布xxxx/mqtt_rx_demo主题,并在打印窗口打印如下信息。

pushed: xxxx/mqtt_rx_demo <<< T=29.0,H=36.5

通过MQTTBox软件可监测到模块发送的数据内容。

6> 设置报警,发布主题为“xxxx/ mqtt_tx_demo”,信息内容“mmmm-Tmax=xx.x,Tmin=xx.x,Hmax=xx.x,Hmin=xx.x,a,b,c,d”,其中,mmmm为模块名称(WIFI MAC地址后两个数字),Tmax=xx.x为设置的温度上限, Tmin=xx.x为设置的温度下限,Hmax=xx.x为设置的湿度上限,Hmin=xx.x为设置的湿度下限,a为1代表Tmax报警使能,b为1代表Tmin报警使能,c为1代表Hmax报警使能,d为1代表Hmin报警使能。设置的信息同样保存于电路板中。

通过MQTTBox软件,可以发送报警设置。

网友A:
程序控制框图整的很清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控制框图整的很清晰了

写的简单,实际程序还是比较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