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AD中,使用UPDATE PCB DOCUMENT 时,如何指定一文件名

楼主:
邀请:@maychang   @jimtien   @vincentc543   @lugl4313820   参与回复

AD中,使用UPDATE PCB DOCUMENT 时,如何指定一文件名,如下图所示两个菜单 后面的文件名都是限定死的,如何手工指定一文件名?

网友:
我发现新建一个空白的PCB文件 1.PCBDOC,而后 菜单中的  update pcb document 中就多了一项  UPDATE PCB DOCUMENT 1.PCBDOC ,哈哈 ,挺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