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探头能测差分电压吗?差分探头和普通探头有什么区别?

楼主:
普通探头能测差分电压吗?差分探头和普通探头有什么区别?

全球知名电子测试仪器制造商

网友:
差分没地回路 普通地回路连着示波器的地 很容易损坏示波器

网友A:
1,差分可以频率很高,目前有达百GHz以上的,无源普通探头做不到的;

2,差分一般都是隔离的,把测量的信号端与示波器实现有效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差分可以频率很高,目前有达百GHz以上的,无源普通探头做不到的; 2,差分一般都是隔离的,把测量的信 ...

我们是中低频功放哦~

全球知名电子测试仪器制造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