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复制PROTEL99工程文件到另一台电脑时,如何包含用到的所有元件库和封装库

楼主:
邀请:@maychang   @damiaa   @jimtien   @huo_hu   参与回复

请问 复制PROTEL99工程文件到另一台电脑时,如何包含用到的所有元件库和封装库

网友:
直接打开不需要包含库啊。

如果你是需要这些库,也可以用原理图,pcb图生成包含原理图和pcb的元件的库。

网友A:
工程中用到的库也拷贝到另一台电脑。

网友B:
能把复制后的打开就行,

库文件可以PCB Library

现在protel 99在win10上还能正常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把复制后的打开就行, 库文件可以PCB Library 现在protel 99在win10上还能正常运行?

不能了,只能从AD中用导入向导来处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工程中用到的库也拷贝到另一台电脑。

如何查看用到了什么库,元器件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何查看用到了什么库,元器件比较多。

直接生成不就完了?怎么那么麻烦?

网友:
通用库不必复制,自建库直接复制库文件到新系统下即可。

网友:
生成工程库,然后复制。

再在新项目中打开工程库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何查看用到了什么库,元器件比较多。

第三方库全拷贝过去呗。不然后重新生成一个新库。

网友:
用的allegro,不会potel 不过感觉电路图设计软件应该大致相通的,。直接在另一个电脑打开原理图重新生成库文件就行了 ,因为你把原理图带过去已经有了器件在里边 所以可以生成新的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