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时钟和RTOS系统

楼主:
内部时钟和RTOS系统

1.rtos也不是更好,只是看需求,当你有一些复杂应用,多任务调度,你裸机就很麻烦控制时间,最多自己写一个时间片调度,那RTOS更好进行任务管理。相当于是单片机的系统了,所以一般物料网产品上RTOS会方便很多?

2.内置高速时钟,低速时钟,有哪些优缺点?一般场合,能用内部时钟代替晶振不?

网友A:
内置精度一般不会太高

网友B:
现在RTOS系统普及度越来越高,也得学一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置精度一般不会太高

不需要很精准   但是要满足产品五年的使用寿命   现在ADC采集的频率是每100ms采集一次数据  每一秒存20个字节  如果用flash当做EEPROM用  能擦写多少次  换算成年是多少年

网友C:
flash当eprom还是谨慎一些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flash当eprom还是谨慎一些好。

说下你的见解

网友D:
这要看需求,如果设备需要连接以太网,则最好在嵌入式设备中运行RTOS,否则系统运行不稳定。内部时钟的精确度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要看需求,如果设备需要连接以太网,则最好在嵌入式设备中运行RTOS,否则系统运行不稳定。内部时钟的精确 ...

运行RTOS为什么可以让时钟更精准呢

网友: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1218573&pid=3176737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RTOS系统普及度越来越高,也得学一种了

刚看完FreeRTOS官方入门手册,大概知道了是“怎么回事儿”。

接下来就是要动手把附带的例程操作一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