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线圈是感性负载,所以相对于线圈上的加载电压,线圈里的电流会有一定的时延

楼主:
在无刷直流电机(BLDC - BrushLess DC)控制里经常会用到 Lead Angle,即超前角 / 导通角。因为电机线圈是感性负载,所以相对于线圈上的加载电压,线圈里的电流会有一定的时延,从而影响电机的效率和产生噪音,谁能解释一下LA超前角

网友:
超前角就是字面意思,就是比正常的角度提前开启的角度,就如以上描述的意思,如果是按照正常的角度启动电压供电,那由于电流要滞后电压,电流是产生磁场做工的因素,也就是场强和电流同相(这个是我理解的不知对错),有电压了不一定产生磁场,磁场强度和电压的变化率成正比。

网友:
换相点,定义为超前角 / 导通角 0 度点。该点位于相电压中点右边(后边)多少 度。而 Lead Angle 超前角 / 导通角,顾名思义就是从超前角 0 度往左(往前)提前多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