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PAD(附图) 在 TOP SOLDER层中 从里到外 3个色环 都是什么意思

楼主:
邀请:@maychang   @damiaa   @jimtien   @lugl4313820   参与回复

一个PAD(如下图所示)  在 TOP SOLDER层中 从里到外 标号为(1)(2)(3) 的3个色环 都是什么意思 ,solder层不是用来做钢网的吗,1个色环不就够用了吗,为什么要画3个色环?谢谢大家。

网友A:
如果是AD,你要看单层,必须按shift+s键切换。否则,你看到的实际还是多层显示。所以楼上的图,不管你是看铜层还是丝印层还是阻焊层,都会同时显示出来。

上面的图,1是阻焊的大小,2是焊盘的大小,3是通孔的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AD,你要看单层,必须按shift+s键切换。否则,你看到的实际还是多层显示。所以楼上的图,不管你是看 ...

谢谢。我这就是用SHIFT+S  只显示某个单层的效果,但是他还是1、2、3全显示出来了。

(1)阻焊应该是在 SOLDER层吧,  (2)焊盘 应该是在 TOP LAYER层吧  (3)通孔应该是在DRILL 层吧,为什么这3 个都显示在 TOP SOLDER层呢。谢谢。

网友A:
这个显示,只是渲染的效果,你要看实际效果,可以关掉,只看物理层,我记得AD是这样设置的,好久没用AD了,记不清了。

总之就是这个显示,只是软件进行渲染的一个结果。所以不同的LAYOUT软件,这个焊盘的显示不一样。

比喻我用的KICAD,看到的效果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显示,只是渲染的效果,你要看实际效果,可以关掉,只看物理层,我记得AD是这样设置的,好久没用AD了, ...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显示,只是渲染的效果,你要看实际效果,可以关掉,只看物理层,我记得AD是这样设置的,好久没用AD了, ...

分层显示时

1、TOP BOTTOM LAYER显示如下  没有问题题中(1)标示的部分,因为(1)是属于top bottom soler层的

2、multi-layer 中 (2)(3)都有,是因为 孔和 孔中的镀金都是属于所有层的

  3、在 top bottom solder层中,(1)显示 ,因为 (1)是属于 SOLDER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