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关于上锡的几个问题,麻烦大家 帮忙答复一下。

楼主:
邀请:@vincentc543   @caidian   @lugl4313820   参与回复

看到一资料上列了3个问题,但没有给出答案,所以来请教一下大家 :
1. 在顶层的铜走线或敷铜地上的 TopPaste层开个窗口【就是在TopPaste用FILL个矩形窗】
请问,这样能使这个矩形窗内的铜上涂上焊锡吗?
2. 在顶层的没有铜的地方在其 TopPaste层开个窗口【就是在TopPaste用FILL个矩形窗】
请问,这样能使这个矩形窗内涂上焊锡吗?

3、在顶层的铜走线或敷铜地上的 TopPaste层开个窗口【就是在TopPaste用FILL个矩形窗】,但没有在TopSolder相应开窗 请问,会是怎样结果?

网友A:
有TopSolder的地方会去掉阻焊层, 如果是表面喷锡上边会有一层薄薄的锡,如果过回流焊上边会有更厚的残留。或者后期手工上锡都可以。

TopPaste我刚刚试了下,好像不行。这方面不是特别确定,仅供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TopSolder的地方会去掉阻焊层, 如果是表面喷锡上边会有一层薄薄的锡,如果过回流焊上边会有更厚的残留。 ...

谢谢。一般有TOP SOLDER的地方 不都有裸露的铜铂吗,为什么还要上锡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一般有TOP SOLDER的地方 不都有裸露的铜铂吗,为什么还要上锡呢?

你露出来是为了散热还是增加电流?有些大电流的地方会焊一层很后的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露出来是为了散热还是增加电流?有些大电流的地方会焊一层很后的锡

谢谢。是用来焊接贴片元件的。

网友:
优势现货:  CL05A105KQ5NNNC  CL10A475KQ8NNNC  CL21A106KOQNNNE  CL31A226KPHNNNE  CL31A106KAHNNNE  CL32A226KOJNNNE  CL32B106KAJNNNE  CL31A475KAHNNNE 支持实单 更多型号需要咨询 ——发的是广告❤️        ——做的是服务😊 ——交的是朋友👬        ——赢的是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