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驱动器MR-J2S-20B拆解

楼主:
MR-J2S-20B是一款200W的驱动器,白色外壳,外观看起来非常漂亮。

我拆的是一台有问题的机器,通电报E9错误,根据错误代码提示应该是输入电压检测部分的电路出了问题,这个问题比较简单,根据别人的经验,一搬换一颗光耦就能解决。今天我就发挥一下,让这台机器起死回生。

正面有4组连接器,分别为2个总线端口,1个通信端口还有1个编码器端口。顶部有一个2位的数码管用来显示状态和错误信息,右边一个拨码开关用来设置通信地址。

这台机器 拆起来比较容易,拧下一颗螺丝撬一下外壳就能拆开。

顶部中间部分有一块白色的胶,我不确定是有人维修时打上去的还是生产的时候打上去的。

白胶另一侧的引脚有一个被套了一根白色的管。

 去掉白胶发现焊盘并没有动过的痕迹,结合白管可能是出于爬电距离等方面的考虑。

背面有2颗三菱自己的大芯片应该就是这个伺服的主控。

背面有一个和部分外壳一体的大散热片,通过有支架固定可以正好的传导热量。

右边是电源输入端子的结构。

显示屏这一侧应该是开关电源的部分。

取下散热片能看到下边的大功率器件,这应该就是这个伺服的核心。

上边涂了很多导热硅脂,不小心蹭到手上很难洗掉,更别说衣服,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去掉硅脂能看到这个功率器件的型号是J2S-Q01A-D,网上能搜到,但是下不到对应的资料。

这个驱动器上的电容基本都是尼吉康的,日本的厂家很喜欢日本的器件。

为了方便维修,我需要先将电源输入端子取下,精密设备的维修需要非常有耐心才行。

电源端子取下后就能非常方便的取下J2S-Q01A-D这颗器件了,引脚比较结实,取下时要非常小心,不能太不用力。

取下J2S-Q01A-D就能看到它下边的器件,这里有很多光耦,当然损坏的那颗光耦并不在它的下边。至于在哪现在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既然取下J2S-Q01A-D了就拆开看看它的里边是否需要维修,我非常小心的用锤子和凿子取下了它的塑料外壳,里边的东西惊艳到我了。

它的结构和I汽车ABS里的电路很像,一个大板子上帖了很多DIE,然后使用这种银色的应该是铝丝又好像不太像的金属线直接绑定到PCB上。

里边的DIE看起来非常漂亮,有3脚的,有4脚的,也有1脚的。

3脚的放大后就像一个体育场,外圈是它的田径跑道。

这个“体育场”的编号是819。

日本的东西就是这样,不拆的时候你还想拆开了解一下它的原理、使用的方案,拆开以后发现很多东西资料都找不到,最后也就拆一乐呵,欣赏一下它的做工。

网友:
还等着换光耦,让这个伺服驱动器起死回生呢 :)

网友:
期望越大,失望越大,看到最后就是你一句拆个乐呵!不过,得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