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22-400TBL-01 LoRa模块测试版+02初试验

楼主:
趁着空余时间尝试着看看E22-400TBL-01数据收发情况,EBYTE网站上的E22-400T22S_UserManual_CN_V2.7中说明了该模块有四种模式,并且由模块的引脚M1、M0控制具体情况:

有上表可发现:在模式0的时候,只是简单的透传数据;模式1 的时候,发射数据前会增加一定的时间唤醒码;模式2的时候,是可以对模块参数进行配置;模式3的情况下,模块处在休眠模式无法发送或者接收数据。

1、模式0:

直接将模块上M0,M1上的两跳线帽插上,连接电脑,打开串口助手(注意将串口波特率改为9600),并发送或者接收数据:

上图可以发现,发送数据和接收数据均正常,简单测试发现没有数据丢包的情况,但是从发送数据到接收数据这之间过程的延时比较长,一开始以为是我没有加外置天线造成的,后来加上天线,发现现象还是一样,有一段延时时间。

2、M1模式:

将模块上M0上的跳线帽取下,M1上的跳线帽插上,并测试。

测试发现,当两个模块都处于模式1时,接收数据会有问题,将其中一个模块切换值模式0,可以发现偶尔可以接收到数据,猜测:可能是模式1的时候发生前会增加时间唤醒码的原因。

3、模式2

将模块上M0上的跳线帽插上,M1上的跳线帽取下,模块处于配置模式,可以通过EBYTE提供的RF_Setting(E22-E9X(SL)) V2.4.exe对模块进行配置。

4、模式3:

将模块上M0,M1的跳线帽同时取下取下,模块处于休眠状态,无法发送或者接收数据

网友A:
将模块上M0,M1的跳线帽同时取下取下,模块处于休眠状态,无法发送或者接收数据。

这个可以通过单片机来动态控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模块上M0,M1的跳线帽同时取下取下,模块处于休眠状态,无法发送或者接收数据。 这个可以通过单片机来 ...

可以的,M0,M1可以用单片机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