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proteus中mc14433库

楼主:
求助:
正在进行数字万用表的仿真,其中用到mc14433,proteus中没有mc14433库,请问各位谁有mc14433库,能进行仿真?

网友:
proteus的库没有mc14433库

可以找类似型号A/D 转换器的代替

网友A:
有哪些元件与MC14433功能相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哪些元件与MC14433功能相似?

TC7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