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电路 输入电压9到16v. 输出电压范围为31V到50v,该怎么计算电感呢?

楼主:
升压电路 输入电压9到16v. 输出电压范围为31V到50v,该怎么计算电感呢?  到底该在哪个条件下进行计算呢? 输入9V,输出50V的时候? 因为输入输出电压不一样,电感值算出来都不一样了,,怎么考虑呀。。。

网友:
『该怎么计算电感呢?』

你的升压电路,显然输入电压最低输出电压最高时占空比最大,输入电压最高输出电压最低时占空比最小。

网友A:
『该怎么计算电感呢?』

电感量不仅与输入输出电压有关,还与输出电流有关。不知道输出电流,电感量没法计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该怎么计算电感呢?』 电感量不仅与输入输出电压有关,还与输出电流有关。不知道输出电流,电感量没法 ...

知道输出电流是固定的,我现在不理解是输入电压跟输出电压变化的时候,算出来电感值都是不一样的,有大有小,,,我该已那个基准算呢,比如我用输入最低电压和输出最高电压算,得出一个电感值,但是我稍微加大输入电压,算出来的电感值又变大了,那我不是应该选最大的电感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知道输出电流是固定的,我现在不理解是输入电压跟输出电压变化的时候,算出来电感值都是不一样的,有大有 ...

『比如我用输入最低电压和输出最高电压算,得出一个电感值,但是我稍微加大输入电压,算出来的电感值又变大了』

你还没有搞清楚升压电路是如何工作的。

按照最低输入电压和最高输出电压计算得出一个电感值,必定是在某一特定占空比之下。现在输入电压变高(电感量没有变化),为保持输出不变,势必占空比要变化(变小)。

所以实际工作中,是选定一个电感量,看看输入电压最大最小输出电压最大最小输出电流最大最小……情况下是否满足要求。你设计的电源,必须在各种情况下都满足要求。如果不能满足要求,修改参数重新计算。不仅电感量,其它参数例如管子型号,也是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知道输出电流是固定的,我现在不理解是输入电压跟输出电压变化的时候,算出来电感值都是不一样的,有大有 ...

『比如我用输入最低电压和输出最高电压算,得出一个电感值,但是我稍微加大输入电压,算出来的电感值又变大了』

从来没有根据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就可以计算电感量的。除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外,开关管占空比、输出电流……都是参变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知道输出电流是固定的,我现在不理解是输入电压跟输出电压变化的时候,算出来电感值都是不一样的,有大有 ...

『比如我用输入最低电压和输出最高电压算,得出一个电感值,但是我稍微加大输入电压,算出来的电感值又变大了』

任何定律、公式、定理……都有其适用范围,或者说使用条件。不谈条件,那就是套用,甚至可能是乱用。

先去把升压电路如何工作搞清楚再来提问吧。

网友:
一直做得惊讶店路,还没有设计过升压电路,正好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