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设计时放置位置最好放置在PCB的什么地方?

楼主:
ESD设计时放置位置最好放置在PCB的什么地方?

网友:
靠近端口

网友:
ESD防护基本都是对外部干扰的防护,基本都是放在外部接口部分

网友:
靠近接口,ESD就是为了防止静电从接口端进到板子内部造成板子损坏,所以要在静电进入接口后第一时间把静电释放掉,以此来保护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