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个48转12V的 DCDC降压芯片

楼主:
请推荐一个48转12V的 DCDC降压芯片

网友A:
48转12V的 DCDC降压芯片

这类降压比较多,功率大小,封装类型

网友:
具体的要求呢?功率?封装?你所使用的场景?

玩板看这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8转12V的 DCDC降压芯片 这类降压比较多,功率大小,封装类型

好像不是很多,多数的DC/DC是40V的耐压,50V,60V的很少,如果有功率也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不是很多,多数的DC/DC是40V的耐压,50V,60V的很少,如果有功率也不会

应该是不少的吧

楼主没说电流要求

比如最大2A的,LM2592HV-ADJ TO263-5封装,输出可调

3A的SL3041 最高输入100V,输出可调

SL3037系列找一下

网友:
还有小电流超宽电压

XD308H

网友:
国内的要不

网友:
Otte dcdc隔离电源模块 48转12v 2W 降压芯片PB4812CS-2W

网友:
可考虑TI的TPS54360,其输入电压:4.5V~60V 输出电压:800mV~58.8V 输出电流(最大值):3.5A

网友:
惠海半导体IC/MOS原厂直销, 价格优势明显,品质管控严格; 商务合作灵活,可为客户提供 芯片脚位定制和丝印定制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