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warning C186: '<': meaningless use of an expression 是什么意思?

楼主:
邀请:@maychang   @jimtien   @caidian   @lugl4313820   参与回复

下图的代码在编译时出现如下警告,请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会不会存在错误。谢谢

Source\meterdisplay.c(3041): warning C186: '<': meaningless use of an expression

下是是相关代码

  if (bmod == 0x02) /
    {
        if (ffgg >= 0)
        {
            if (ffgg < 1000000) //0-999999    // 此处为3041行的代码
            {
                ;
            }
            else   // >9999999
            {
                lcdm3;
                lcddian6;
            }
        }
        else   // 负值时
        {
            if (ffgg < 100000) //0-99999999
            {
                ;

            }
            else if (ffgg < 100000000) // 100000 000
            {
                lcdm3;
                lcddian6;
            }
            else  // >100000 000
            {
                lcdm3;
            }
        }

    }

网友:
第一,你的ffgg是什么类型,取值范围多少,是否满足大于比较的数值?

第二,负值的时候,你去和正数比较大小???无论是什么值,那肯定满足,所以提示无意义

网友:
楼上说的在理,应该是编译器识别出了语句始终为true,所以无意义。

网友:
关键还是看ffgg的定义,可能比较溢出了,编译器也是警告,单看这一条语法上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溢出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