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M-DIY]openmv for hpm6750 进度之二(识别人脸 29fps+)

楼主:
 openmv for hpm这几天楼主又陆陆续续更新了,主要修复以下:

  另外使用openmv例子的人脸识别,RGB565 HQVGA下,默认下的find_features的参数,人脸识别可达到29fps+。想再高帧率而且搞识别率可修改其参数调整。效果如下:

网友A:
大佬,干的不错!

另外我尝试优化在ESP32S3做640*480的图像的jpg编码,目前耗时600+ms,这是正常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干的不错! 另外我尝试优化在ESP32S3做640*480的图像的jpg编码,目前耗时600+ms,这是正常的吗? ...

 软件编码?看起来cpu编码不太行,可以考虑编译器优化下?

 我记得先楫hpm6750软件编码VGA只需要100ms内,jpeg硬件编码3ms左右。

 不过720P(1280*720)硬件Jpeg编码只需8ms到10ms.效果如下:

网友A:
是的,使用软件编码。

编译器优化估计难有明显效果,这个毕竟差的不是一点点;

如果编码优化不了,估计不编码直接传都比现在的效果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使用软件编码。 编译器优化估计难有明显效果,这个毕竟差的不是一点点; 如果编码优化不了,估 ...

   那你还是移植旧的Openmv固件代码吧,好像3.9以下的都是直接推RGB565或者灰度数据流,或者使用旧的openmvide。

  加个软件编码太耗时了。

网友:
RCSN 发表于 2022-9-26 16:28    那你还是移植旧的Openmv固件代码吧,好像3.9以下的都是直接推RGB565或者灰度数据流,或者使 ...

嗯,晚点试试

网友:
RCSN 发表于 2022-9-26 16:28    那你还是移植旧的Openmv固件代码吧,好像3.9以下的都是直接推RGB565或者灰度数据流,或者使 ...

直接推灰度数据感觉速度不够啊?12*1024*1024/(840*480*8)?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干的不错! 另外我尝试优化在ESP32S3做640*480的图像的jpg编码,目前耗时600+ms,这是正常的吗? ...

问了一下官方好像是9帧,所以应该那里有点问题。请问用的摄像头是哪一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