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队列的一个低级问题,分享给大家避免错误。

楼主:
系统用的threadx,消息队列是用 tx_queue_create 创建。前几天can线有个问题是数据丢包,总线上有数据,但是mcu应用收不到,后来一步一步排查才发现是我消息队列用错了。

第一个错是,只开辟了一个队列,当时没有考虑到中断重入的问题,创建消息队列的时候用的指针,且只有一个消息,在中断处理句柄中进行结构赋值,当第二个消息快速来临时,第一个消息还没有被拷贝出去,因此通过指针把第一个消息内容覆盖了,造成第一个消息丢失。。。

第二个错是,tx_queue_xxx 已经带了消息拷贝的功能,不需要自己再拷贝一次,因此 tx_queue_receive 第二个参数填写一个本地存储进去就可以,不需要应用再自己拷贝一次。

记录一下,供大家参考。

网友A:
意思是消息队列传的数据是指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消息队列传的数据是指针?

对,指针。后面改了改成数据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指针。后面改了改成数据了。

确实不少人范这个错误,我们之前也有同事范这个错,找了好久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确实不少人范这个错误,我们之前也有同事范这个错,找了好久问题。

是的,queue自己要拷贝,反正数据也不多,就让它拷贝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queue自己要拷贝,反正数据也不多,就让它拷贝得了。

嗯啊,如果是数据量大,用指针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queue自己要拷贝,反正数据也不多,就让它拷贝得了。

只是要用对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