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检测手机的电路,现在不能用了吧?

楼主:
发现个探测手机的简单电路,看作者是用面包板搭建的

它的原理就是手机通常在0.9至3GHz的频率范围内发送和接收信号,然后用电感器放置在射频信号源附近,互感接收信号,再由肖特基二极管整流,再放大点亮LED

现在到处都是无线信号的场景,是不是这种检测电路会失效?

来自:https://www.eeworld.com.cn/RDesigns_detail/62155

网友:
该电路的灵敏度较低,只有足够强的信号才能令比较器翻转,所以不用担心失效。

网友A:
现在都用手持  太简单了   买不了钱   起码都得装个接收机   在弄个FFT运算    在弄个主板  上位机显示什么的  好了编不下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用手持  太简单了   买不了钱   起码都得装个接收机   在弄个FF ...

便宜的话,可以拆解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便宜的话,可以拆解看看

每次考试都有一帮压制信号的无线电监测兄弟到场   防止运用高科技无线电信号作弊   那个设备相对于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