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航芯 ACM32F070开发板+触控功能评估板测评】移植RT-Thread Nano

楼主:
【上海航芯 ACM32F070开发板+触控功能评估板测评】移植RT-Thread Nano

    为了更好的方便大家,同时方便自己,按照我的习惯,放上我的Github地址:

,大家需要的可以自取。

一、创建工程

    我自己首先按照官方的GPIO例程,复制出一个单独的例程,官方的文件管理还是做的比较到位,在国产厂商里面。很快就移植好了单独的工程文件。

    官方的所有相关的文件都在Core_Drivers中,并且已经在里面分类好了。

二、移植RT-Thread Nano

    首先,大家安装RT-Thread Nano的MDK包:https://www.rt-thread.org/download/mdk/RealThread.RT-Thread.3.1.5.pack 。安装后,在工程中添加就可以。

     然后,我们把System_ACM32F0x0.c的 异常处理函数

  • HardFault_Handler()和SysTick_Handler()注释掉,再将SysTick_Handler放在board.c中。

  • /*********************************************************************************
  • * Function : HardFault_Handler
  • * Description : Hard Fault handle, while(1) loop, wait for debug
  • * Input : none
  • * Output : none
  • * Author : xwl
  • **********************************************************************************/
  • //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 //{
  • // while(1);
  • //}
  • void (*SysTick_Handler_Callback)(void);//SystickÖD¶Ï»Øμ÷oˉêyÖ¸Õë
  • /*********************************************************************************
  • * Function : SysTick_Handler
  • * Description : System tick handler
  • * Input : none
  • * Output : none
  • * Author : Chris_Kyle
  • **********************************************************************************/
  •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
  • // gu32_SystemCount++;
  • // if(SysTick_Handler_Callback != NULL)
  • // {
  • // SysTick_Handler_Callback();
  • // }
  • //}
  • void rt_os_tick_callback(void)
  • {
  • rt_interrupt_enter();
  • rt_tick_increase();
  • rt_interrupt_leave();
  • }
  • /* System count in SysTick_Handler */
  • extern volatile uint32_t gu32_SystemCount;
  •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
  • gu32_SystemCount++;
  • rt_os_tick_callback();
  • }
  • /**
  • * This function will initial your board.
  • */
  • void rt_hw_board_init(void)
  • {
  • /*
  • * TODO 1: OS Tick Configuration
  • * Enable the hardware timer and call the rt_os_tick_callback function
  • * periodically with the frequency RT_TICK_PER_SECOND.
  • */
  • System_Init();
  • /* Call components board initial (use INIT_BOARD_EXPORT()) */
  • #ifdef RT_USING_COMPONENTS_INIT
  • rt_components_board_init();
  • #endif
  • #if defined(RT_USING_USER_MAIN) && defined(RT_USING_HEAP)
  • rt_system_heap_init(rt_heap_begin_get(), rt_heap_end_get());
  • #endif
  • }

main.c

  • #include "ACM32Fxx_HAL.h"
  • #include <rtthread.h>
  • int main(void)
  • {
  • System_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D_Handle;
  • GPIOD_Handle.Pin = GPIO_PIN_3;
  • GPIOD_Handle.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 GPIOD_Handle.Pull = GPIO_PULLUP;
  • GPIOD_Handle.Alternate = GPIO_FUNCTION_0;
  • HAL_GPIO_Init(GPIOD, &GPIOD_Handle);
  • while (1)
  • {
  • HAL_GPIO_WritePin(GPIOD, GPIO_PIN_3, GPIO_PIN_SET);
  • rt_thread_mdelay(500);
  • HAL_GPIO_WritePin(GPIOD, GPIO_PIN_3, GPIO_PIN_CLEAR);
  • rt_thread_mdelay(500);
  • }
  • }

    工程大家可以看Github中,里面都有,移植起来也没有遇到什么问题。

三、效果

网友A:
楼主的评测是用RT-Thread实现流水灯的效果,这种效果最好的以视频的方式来展现。贴图好像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评测是用RT-Thread实现流水灯的效果,这种效果最好的以视频的方式来展现。贴图好像效果不是很好。

放得是GIF的,但是好像网页上显示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得是GIF的,但是好像网页上显示不行

你好,这个图是gif格式,但是下载下来看是静态的,并不是动态的

网友:
但是在我电脑上面显示是正常,我上传上去就成静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