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法检测血压信号原理(一种普遍通用测量血压的方式)

楼主:
示波法检测血压信号原理(一种普遍通用测量血压的方式)

先给袖带打气膨胀,袖带把血管血流信号堵死。当打气到一定压力值的时候(这个压力值怎么取)开始放气,随着袖带的放气,因为血管不再堵住,产生了血流信号。血流压力作用于血管壁,血管壁再将压力作用于袖带,压力传感器检测到血流压力信号,并且随着血流压力作用于袖带,压力传感器检测到一系列的血流振荡信号。其中平均压能够直接测试到,已知平均压,经过一些列的算法可以推算出收缩压SP和舒张压DP

理解是否正确,有差错请指出

网友A:
所以那种自动化测量血压的,就是这个原理呗?但是这个压力传感器应该装在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以那种自动化测量血压的,就是这个原理呗?但是这个压力传感器应该装在哪?

袖带口插到压力传感器上   传感器是在PCB板上的  版主是做什么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袖带口插到压力传感器上   传感器是在PCB板上的  版主是做什么产品

医疗类产品的。

网友B:
对电子血压计不熟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电子血压计不熟悉吗

没做这类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