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软件做镜头畸变校正运算量有多大?

楼主:
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带硬件LDC(镜头畸变校正)的MPU,想知道如果使用软件实现LDC运算量有多大,至少需要什么配置的MPU?

网友A:
如果是沿着图像中心对称的畸变计算量不大,640*480 单通道的图像400MHZ就可以做得实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沿着图像中心对称的畸变计算量不大,640*480 单通道的图像400MHZ就可以做得实时了

忘了说分辨率和帧率了,1280*720 30fps是不是一搬的MPU很能使用软件实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忘了说分辨率和帧率了,1280*720 30fps是不是一搬的MPU很能使用软件实现?

单通道的吗?

如果使用简单点的插值算法,再使用600Mhz的芯片应该也可以做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通道的吗? 如果使用简单点的插值算法,再使用600Mhz的芯片应该也可以做到。

是单通道的 不过镜头还没确定 可能会有比较严重的切向畸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单通道的 不过镜头还没确定 可能会有比较严重的切向畸变

切向畸变可能是装配时造成的

网友C:
视频拍摄中的镜头畸变校正即使是STM32都做不到到实时,静态照片倒是可以。

网友:
如果镜头是你自配的,首先校正参数就难以获取,需要专业仪器测试的。数码单反、PhotoShop等都是建立镜头库,根据镜头型号来获取校正参数,这个自己编程恐怕不现实。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视频拍摄中的镜头畸变校正即使是STM32都做不到到实时,静态照片倒是可以。

STM32估计不行 需要用带DSP的MPU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切向畸变可能是装配时造成的

镜头比较特殊 不是平时用到那种圆形镜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TM32估计不行 需要用带DSP的MPU弄

数码单反里都是DSP来处理这事,但没有数据也没法下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数码单反里都是DSP来处理这事,但没有数据也没法下手啊……

应该是先通过有畸变的镜头拍摄校准用的图像,棋盘格那种,计算出畸变数据后期在没帧图像上应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先通过有畸变的镜头拍摄校准用的图像,棋盘格那种,计算出畸变数据后期在没帧图像上应用。

那也需要人工介入测试啊,工作量不小,你不如考虑找合适的畸变率低的镜头。

网友C:
镜头畸变校正需要旋转镜头在多个角度下测试,对焦距离也有影响,自己弄麻烦得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也需要人工介入测试啊,工作量不小,你不如考虑找合适的畸变率低的镜头。

镜头没法选,畸变也避免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镜头畸变校正需要旋转镜头在多个角度下测试,对焦距离也有影响,自己弄麻烦得很。

需要人工测,麻烦不怕,就是怕选不到合适的处理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需要人工测,麻烦不怕,就是怕选不到合适的处理器。

那用TI的DSP就是,问题是——值得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用TI的DSP就是,问题是——值得么?

现在想确定这种需要多大的算量,然后选一个合适的MPU。

网友D:
这个听着好高大上,是做什么的?是镜头采集到的图像变形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听着好高大上,是做什么的?是镜头采集到的图像变形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