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车规BMS里的AFE模组跟一般的计量芯片有什么区别?

楼主:
请问版上各位大大,一般车规BMS都是AFE+MCU+其他通讯模组组成,想请教为什么BMS里不用已有电能计量芯片而要用AFE呢?

网友:
占个楼,我也想知道

网友:
简单说,电动汽车电池是多组的,即多并多串,需要均衡,均衡电路需要监控和控制

AFE即楼主所说的模拟前端芯片,或者说是在BMS中专指电池采样芯片,这玩意能满足,还可以监控电池的温度和电压等

网友:
 问题分享:电池管理芯片中AFE和电池监视器有什么区别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7879-1-1.html

网友:
已有的电能计量芯片是指哪些?首先需要确定它是不是符合相关标准,还有对测量精度要求也比较高,其他还包括高电压的隔离和通信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