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绘制PCB大面积的区域

楼主:
这是一个电源的PCB板,我想请教各位高手,象这样的大面积的铜箔线路是如何绘制的。

网友:
我觉得有可能是使用覆铜,但是这么多块,肯定很麻烦

网友A:
可能是覆铜,也可能是直接画的不规则铜皮。有个选项是自己画铜皮的。手上现在没软件没法截图给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覆铜,也可能是直接画的不规则铜皮。有个选项是自己画铜皮的。手上现在没软件没法截图给你。

你用的什么软件?AD好像没有不规则铜皮的功能,只有覆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什么软件?AD好像没有不规则铜皮的功能,只有覆铜

AD有的。我说的就是AD。不过我现在在用的这个电脑上没装软件。

网友:
铺铜是必然的,就是看哪种方式比较方便了。

网友:
软件里自带的铺铜 话说好浪费啊 开窗走锡加粗一样效果吧 还又小又省钱

网友C:
有网络的:PLACE——>Polygon Pour; 没有网络的 快捷键PF 或 PR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网络的:PLACE——>Polygon Pour; 没有网络的 快捷键PF 或 PR

谢谢大家,我知道使用Polyon Pour铺铜是可以的,我是想有没有更好的办法,铺铜十分的不方便,有没有先负片再正片的办法,这样只要画线就可以了。当然我也知道使用先画出一块区域在转换也是可以的。

网友:
ad软件 放置实心覆铜 solid region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家,我知道使用Polyon Pour铺铜是可以的,我是想有没有更好的办法,铺铜十分的不方便,有没有先负 ...

很有创新思维,我想:应该不行。您的这种想法是先画没有线路的区域,这个区域我们不好设计,宽度和长度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