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阻测量电路

楼主:
电路原理图如上图所示。

 P16接负极板,该电路用于测量电阻值,P16阻值不一样的时候,T36处的波形不一样:

短接的时候为正弦波Vmax=1.84,Vmin=-1.84,断开的时候为震荡衰减波形;

T33处测得的波形短接的时候近似为0V,断开的时候为5.2V;

REM_DRV和REM_CLK均为方波信号,DG419为单刀双掷开关,TL052CDR为FET输入运放

请问这个电路是如何实现电阻值测量的呢?能得到相应的转换公式吗?

网友:
JW13那块是干什么的?搞不清楚你的激励是不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如果这个地方的激励可以导致被测电阻与那几个电容谐振,可以得到一个大的电参数,从变压器传到后面。电容精度虽然不高,但是稳定性好的时候可以用精密电阻校正。这个是猜测,这个既不是四线测电阻法,也不像电桥。

网友:
『请问这个电路是如何实现电阻值测量的呢?』

看不出这是个电阻测量电路。

网友A:
电路严重不全,无法判断。

网友:
如果电阻是固定值则可以使用电压比较电路,根据电路的输出来控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路严重不全,无法判断。

不好意思,这是完整的电路,在激发之后,继电器闭合,会构成单极输出的负极;

P16用于连接负极板,可以是单极板,也可以是双极板

我就是不清楚这个电路的原理,波形我都测了一遍,就是搞不懂工作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这是完整的电路,在激发之后,继电器闭合,会构成单极输出的负极; P16用于连接负极板,可 ...

冒昧的问下,测试电阻精度怎么样?测试范围能测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这是完整的电路,在激发之后,继电器闭合,会构成单极输出的负极; P16用于连接负极板,可 ...

从你全图上看,U33应作为震荡电路(应该是,没有分析),进U32触发器整形,进U34与门(看样子猜是与门),与门输出进U36当控制开关。另一路U32输出进U35(多半是个非门或者buff),出来U35通过电容耦合与变压器信号叠加,作为输入信号进U36模拟开关。因此,还是猜测BW9处有激励信号,并且在不同电阻下,与电容构成的电路可以传递电参数到变压器后级。

网友C:
本人认为这是个交流“短路”检测电路,T33_T34处电阻小于一定值时,CLK激励无法在前向通道产生的“共振”时间太短,能量无法通过模拟开关传递到后向放大通道,所以输出最低“报警”。

如果输入电阻大则衰减震荡维持时间长,幅度大,则后向输出电压较大或不报警。

这是针对被测量电路有一定的电缆长度或感性容性特征而设计的,需要检测电流太大,所以采用“共振”式,以节约激励能量。

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人认为这是个交流“短路”检测电路,T33_T34处电阻小于一定值时,CLK激励无法在前向通道产生的 ...

P15短接的时候T36测得的波形如图所示

以下为缩放后的波形

 P15电阻变大的时候T36测得的波形如图所示

继续调大P15电阻

缩放后的波形如图所示

到后极T33处就转变成了直流电压,随着正弦幅度的增大而增大,正弦波增大到一定值之后就不会再增大了,直流电压也就不变了;

这些测量都是静态的,跟激励没有关系,就是改变P15外接电阻的大小的时候测量的,

我就是不太清楚这种转换过程在电路里面是怎么实现的,还有电压限值的决定因素是什么。

网友:
从你给的波形和电路判断,TR5右边为中心频率固定的LC回路,受周期性CLK激励,如果没有左侧的消耗,则震荡可以维持一定幅值(最大),如果左侧引入损耗,直到短路,则这时LC维持震荡幅值最小,以此线性化右侧的放大电路,最后得到一个电位可以表征左侧的上输入电阻。

由图分析可知,被测电阻阻值不会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