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喇叭功放模块选择的问题

楼主:
我这有两个喇叭扬声器,标注8Ω5W,我确实找到了这种模块,但是基本都是5V供电的,由于这边5V输出电流太低,我想找12V供电,5W8Ω模块,没找到,想问下使用12V供电10W输出的模块可以吗?会不会导致喇叭发热严重?还是说输出的功率仅仅是最高功率,实际还是按照我的喇叭来的?

网友:
你所说的 “模块” 可能是指功率放大模块。

扬声器得到多少功率,取决于输入信号的大小,零输入信号显然扬声器得到的功率为零。

扬声器能够得到的最大功率,取决于功率放大模块能够输出的最大电压(与电源电压有关)和最大输出电流,同时与扬声器阻抗有关。

网友:
『想问下使用12V供电10W输出的模块可以吗?会不会导致喇叭发热严重?』

若担心扬声器发热太大,把音量开得小一些就是了。通常情况,这样的功率放大模块还不至于烧毁扬声器。

网友A:
用10W功放驱动5W扬声器只要控制实际输出功率不超出5W即可,当然超标一点也无所谓。超过扬声器额定功率的话,只要不是大幅超过,发热反而不是该关注的,扬声器在此不同于其它元件。

驱动功率过高会导致扬声器承受不住过强的机械振动,首先出现的是失真,随着驱动功率的进一步增加,失真也会逐渐增加,发生碰底时音质会严重劣化,长期如此会导致结构出现不可逆的损坏。只有驱动功率高到一定程度,音圈才会因发热烧毁,但在那之前,纸盆结构早完了,除非是瞬态加足够大的驱动功率。

扬声器的标称功率是指能保证音质下的最大功率,音圈实际能承受的功率会比标称功率大不少,但无多少实际意义,毕竟音质是前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10W功放驱动5W扬声器只要控制实际输出功率不超出5W即可,当然超标一点也无所谓。超过扬声器额定功率的话 ...

多谢,大概理解了功放是把输出音频的电流放大去震动喇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谢,大概理解了功放是把输出音频的电流放大去震动喇叭

有一种情况可能烧毁扬声器:功率放大器输出带有很强的直流成份。此时扬声器没有声音,所以不容易引起使用者的注意。以你的8Ω5W扬声器来说,两端直流电压如果达到10V,时间长一点就会烧毁。如果你的功率模块是使用单电源,输出端串联的大电解电容短路,就会出现扬声器两端具有直流电压的现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大概理解了功放是把输出音频的电流放大去震动喇叭

电压也会被放大,一般信号源的电平在百毫伏量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种情况可能烧毁扬声器:功率放大器输出带有很强的直流成份。此时扬声器没有声音,所以不容易引起使用 ...

谢谢,这个目前只是打算测试下两个小喇叭,到时候音量慢慢提升看效果

网友D:
测试完可以分享一下结果~期待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试完可以分享一下结果~期待中!

ok

网友:
最后试了一下,发现5V,12V都可以用,这个只要不是超出太多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