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在WIN10下添加 LIB库时,提示FILE IS NOT RECOGNIZED,就只能修改AdvSch吗

楼主:
邀请:@maychang   @damiaa   @huo_hu   @freebsder   参与回复

PROTEL99在WIN10下添加 LIB库时,提示FILE IS NOT RECOGNIZED,就只能修改AdvSch99SE.ini这个文件吗

网友A:
是不是路径不对还是你没添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路径不对还是你没添加

WIN10  与   PROTEL99的兼容性问题导致 ,使用管理员权限运行也没有用。

网友:
99还在用啊

网友:
有些之前同事创建的老工程文件 还是得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