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图中反向比例放大输出电压抬高了多少?

楼主:
图片描述:

如图,绿框中是反向比例放大电路

A信号经过C16革除直流分量之后变成B信号,

在经过反向比例放大后输出C信号。

正相端参考电平Vref=2.5V。

我的问题:

输出C信号是多少?看视频说是:

我的计算结果:

不知道是哪里出错了?哪位老师帮忙看下?

反向比例是直接把同相端参考电平提高多少伏,

就能将输出信号的直流分量提高多少伏吗?

总感觉哪里不对,但是印象中好像很多地方都这么说?

网友A:
“输出电压抬高了多少?” 是指直流电压,帖中第一式和第二式中VB是交流电压。不可混淆。

你可以这样想:假定A点交流电压为零,那么C点直流电压为2.5V,B点直流电压也是2.5V。对静态分析来说,C16等于开路。

网友:
反向比例是直接把同相端参考电平提高多少伏,

就能将输出信号的直流分量提高多少伏吗?

对输入端隔去了直流成份的反相放大器,这个说法正确。但对未隔去直流成份的反相放大器不能成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压抬高了多少?” 是指直流电压,帖中第一式和第二式中VB是交流电压。不可混淆。 你 ...

感谢老师的指点,昨天一直没想明白,早上根据您的提示重点关注此电路的直流放大倍数和C16这个耦合电容,终于理解开来了。

分析如下:

同相端输入2.5V电压,由于C16的作用对于直流相当于开路,所以同相端电压经同相比例放大后施加在输出端的直流分量应该为 2.5V*【1+ (R12/∞ )】,也就是2.5V。这样一来效果就等同于抬升了输出电压2.5V。

如果没有C16这个电容,那么抬升的电压应该为2.5V*【1+ (R12/R10 )】!这个也就是我算出来的值,出错的原因就是没有考虑到是直流放大还有C16的隔离作用!

抬升输出电压直流分量这个过程中,这个C16确实起到了关键作用!